工业彩色摄像机故障修复求助

楼主:
图示为目前公司所用的一款电子放大镜的彩色摄像机,没有碰撞和摔打,突然就一片漆黑,什么图像也显示不了了。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以修复吗?

参数

参数

网友A:
黑屏了

先排除所连接的接插线松动,供电正常不

再检查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了 先排除所连接的接插线松动,供电正常不 再检查主机

早上排查过了,置换了备用摄像机是好的。通信线路是没问题的,设备管理器里能查看到。供电是USB直接到电脑主机,另外一个是市电的照明灯电源输入。

网友B:
内部电源坏了?220AC转12伏或5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电源坏了?220AC转12伏或5伏的吧?

可能是我表述不清,其实摄像机是直接通过USB接头进入到电脑的,应该这根线是通信加5V电源一体传输的吧;另外照明是220V输入的适配器供电的,应该和前者关系不大。

网友C:
如果有备件的话,先用交叉替换法确定是哪个部件的问题。如果是摄像头组件的问题,检查接插件无误的话,放弃维修的想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备件的话,先用交叉替换法确定是哪个部件的问题。如果是摄像头组件的问题,检查接插件无误的话,放弃 ...

经交替排查,大概率是摄像组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