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S9721_LP3芯片使用

楼主:
在使用FDS9721_LP3做测试PCB工装,需要一路开关去控制多个芯片。

因在测试电压和电阻时,使用的芯片通道是一个PIN脚。不想每个芯片都用一个开关,去更改测电压和测电阻的,想要一个开关去控制。

网友:
如果该引脚是输入端,所有芯片也是共地的,那么就可以直接并联,然后用一个开关控制。对于非共地系统,可以用一个开关控制多个光耦的办法来解决。

网友:
用CD4051模拟开关芯片试试,

用在测试电路上,如楼上所说也需要光耦隔离

网友:
楼主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欢迎来论坛说说解决办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