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系统-Studio方式新建工程

楼主:
    具体安装使用可以参考官网 RT-Thread Studio 快读开始章节

    这里说一点RT-Thread Studio 安装完成之后,可以点击工具栏的仓库按钮,进行版本添加,如下图所示:

image-20200424105230502

    可以看到这边目前是有四个版本的选择,中间红框之内是默认安装好的发布版本,用于项目的时候推荐使用, nano是类似于Free RTOS这种纯内核版本,特点是精简,移植简单,具体移植使用也可参阅官网RT-Thread Nano章节 ;如果你和我一样同样垂涎于RT-Thread的设备框架和组件,可以选择V4.0.2(目前发布的最新版)。箭头指向的latest版本是尝鲜版,新加的一些功能都是直接更新在这的,建议平时自己学习,尝试的时候使用;v3.1.x虽然也是长期支持版,但是我个人不推荐新用户使用。

    以上,安装完版本之后就可以新建工程了,如下图

image-20200424110022152

    下方红框可以选择你已安装的不同版本。上方红框的话,右边BSP版本都是基于一些开放板做的一些工程模板,新建项目建议推荐基于MCU来建工程,把BSP做参考使用。

    新建基于MCU工程之后,可以看到如下目录:

image-20200424112546629

    系统的时钟初始化放在board.c文件,默认使用的是内部的HSI,这边我的板卡板载了外部的HSE晶振,所以我修改了下时钟源,针对这部分的初始化可以直接使用Cube MX生成的系统时钟代码,复制代换即可。

image-20200426155135199

    然后打开main.c,将红框内的默认LED引脚,改成你板卡对应的引脚即可,点击左上角箭头所示的锤子编译,看到没有问题

image-20200424112933518

    点击工具栏箭头选择工具下载程序,连接Debug串口(新建工程时选择的串口),可以看到有数据打印,板载的LED也在闪烁,串口工具我用的Studio自带的红圈内Terminal。

image-20200424113602425

    以上基本的工程构建就结束了,用官方的Studio还是比较方便快捷的。针对这个IDE的一些使用技巧可以参阅官网RT-Thread Studio章节 ,介绍比较详细,其实和Eclipse ,STM32CubeIDE差别不是很大。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ID.LODA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一直观注楼主的帖子,每一个都是精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请问楼主,rt-thread studio和stm32cubeide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用stm32开发,同时需要上rt-thread操作系统,那选哪个IDE比较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rt-thread studio和stm32cubeide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用stm32开发,同时需要上rt-thread操作系统 ...

stm32cubeide 是生成工程的工具,rt-thread studio是配置和生成编译和运行一体的rt-thread 工具,都可以在stm32上开发。只是rt-thread studio不能生成其他编译系统(如IAR KEIL)的工程代码。要用rt-thread 的ENV 生成AR KEIL)的工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