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设备框架学习之RTC设备

楼主:
RT-Thread学习记录

1.Studio新建工程

2.控制台使用简述

3.PIN设备框架学习

4.UART设备框架学习

5.I2C设备框架学习

6.SPI设备框架学习

RTC设备

    首先在Components设置项下勾选RTC驱动框架,这边有两个可选项,使用闹钟和开启模拟RTC,STM32带硬件RTC直接使用即可,不需要模拟,如下图:

    然后在Samples设置项下勾选rtc device的例程,保存,如下图可以看到例程已添加入工程。

/*
 * Copyright (c) 2006-2018,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18-11-30     misonyo      first implementation.
 */
/*
 * 程序清单:这是一个 RTC 设备使用例程
 * 例程导出了 rtc_sample 命令到控制终端
 * 命令调用格式:rtc_sample
 * 程序功能:设置RTC设备的日期和时间,延时一段时间后获取当前时间并打印显示。
*/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static int rtc_sample(int argc, char *argv[])
{
    rt_err_t ret = RT_EOK;
    time_t now;

    /* 设置日期 */
    ret = set_date(2018, 12, 3);
    if (ret != RT_EOK)
    {
        rt_kprintf("set RTC date failed\n");
        return ret;
    }

    /* 设置时间 */
    ret = set_time(11, 15, 50);
    if (ret != RT_EOK)
    {
        rt_kprintf("set RTC time failed\n");
        return ret;
    }

    /* 延时3秒 */
    rt_thread_mdelay(3000);

    /* 获取时间 */
    now = time(RT_NULL);
    rt_kprintf("%s\n", ctime(&now));

    return ret;
}c
/* 导出到 msh 命令列表中 */
MSH_CMD_EXPORT(rtc_sample, rtc sample);

    然后在board.h文件下的RTC CONFIG段,开启RTC的驱动支持。

    保存,编译,运行,可以看到例程设置了RTC的时间并打印,我们也可以通过date指令查看当前的时间,带参数更新时间。

    以上就是RTC设备的使用说明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ID.LODA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