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ups后,部分设备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
家里有一台ups,刚换的电池,打算搭配鱼缸用来无间断供氧。接市电时一切正常,但ups供电时2个制氧机都不工作,景观灯却正常工作。求解是什么原因?制氧机功率不大,就6w左右。

网友:
电压不够吧

网友:
制氧机要求的供电多大电压多大功率

网友:
如果UPS的功率和电压都满足,剩下的就是波形问题了。廉价UPS输出的不是正弦波而是方波,具有大量谐波成分。这类廉价UPS是设计用于驱动采用开关电源的设备,非开关电源类设备就需要分析谐波的影响的了,尤其是直接驱动铁芯、磁芯类元件时尤其要注意。

网友:
简单的制氧机感觉类似老式电推剪的原理,靠50Hz交流直接驱动线圈,铁芯往复式运动工作的。这个UPS可能不是50Hz正弦波输出。

网友:
好的!情况大致了解了,十分感谢以上各位大大的帮助!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要是解决了欢迎来分享经验说说怎么解决的哦。

网友:
应该是方波UPS

网友:
难道是部分电路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