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两天搞了个底盘

楼主:
 周末时间比较充足点,主要坐了下手工。挺久没有做过了,太费事了,早知道就淘宝买一个了。最后连上电脑前后摇摆底盘,发现了坐等方向在Y轴,但是加速度方向在X轴。
看来这个项目有的研究了。没有体验过的东西挺神奇的。
后面还是百度早就别人的算法了,同时我还没有发现这个开发板可以直接和其它开发板通信的接口。还是藏在我没有发现的文档里面呢?那么我的实现是在开发板上编程呢,还是外挂控制板呢?有经验的帮忙支点招。

网友:
对了,电池用的两节串联的,没有什么均衡板什么的,就直接单独接的充电接口,充电的时候用两个充电器。先这样吧。后面有机会买材料了再完善。

网友:
MKI109V3这个开发板设计目的是用来采集调试st传感器模块的,它的固件程序是闭源的。不过他与上位机Unico的串口通讯协议比较简单,分析下之后你可以按照串口的方式写出交互逻辑,进行数据读取,但这有点得不偿失。

MKI109V3上的MKI197V1这个模块是通过IIC通讯的,你可以直接弄下来,自己搞个主板来读取,这个通讯过程可以参考。

不过,话说你这是要做个平衡车么?LSM6DSOX这个芯片主打的功能是有限状态机和机器学习模块,也就是能够在内部直接根据陀螺仪、加速度计数据分析出特定行为,输出给主设备,以减少主设备额外运算的目的。如果是做平衡车的话,就有点大材小用了哦~

网友A:
假装懂了,赞一个!

网友:
用TP5100,可以给两节电池串联充电,比用两个充电模块方便。

网友:
这个平衡车,看到就2节电池就可以了么,像是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装懂了,赞一个!

我是真的不懂,但是支持一下

网友:
DIY设备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