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 SensorTile.box初步实验

楼主:
很幸运得到SensorTile.box试用机会,SensorTile.box封装了集成ST MEMS运动传感器、活动识别感知传感器和环境传感器,安装在57mm x 38mm x 20mm IP54塑料盒内,非常小巧精制,方便携带和测试。

由于是第一次使用ST传感器,加之其它事耽误了时间,连续测试一个多星期,发现有如下问题:

    1.  指南针和角度应用相较其它几种应用要耗电得多,而且测试时有几次出现与手机断开通信的情况,这种情况均发生在室外,重新启动后,手机蓝牙搜索找不到SensorTile.box,回到室内后重新开关机后又能正常运行,在室内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少;而其它如环境量测试应用中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是指南针和角度应用中传感器过载吗还是什么其它问题目前还未找到原因。

    2.  有几次出现手机蓝牙搜索找不到SensorTile.box的情况,测量电池电压在断开和连接SensorTile.box时均为3.8V左右,怎么都搜索不到SensorTile.box,但通过USB供电后能很快建立蓝牙通信,查询电路图3.8V的电池电压应该是能正常运行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3. 重新创建一个APP,如运行一个APP后创建其它的APP时可能会出现”There was an error loading the App On the board”  “连接节点时出错TILEBOX”等错误,但BLE指示灯一直闪烁,断电再上电后仍然如此。在创建新的APP前断开两者间的蓝牙连接后,这类错误就很少出现了

网友:
不错啊,期待细致的连载

网友:
我也是一直上传程序失败,那个先断开咋操作的?

网友:
"Compass and Level" 里使用了陀螺仪,相较于其他传感器,它的功耗会略大一些,但 "Sensor Fusion"跟这个app一样开了陀螺仪,他们的功耗应该是差不多的。您使用的app版本是多少?使用的手机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