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放大电路有问题,求各位大佬帮帮忙!

楼主:
本人是大学学生,现在遇到一个不同的问题 想请教各位大佬。

我要做一个二级放大电路,然后我设置的gain = 25. 我在百度上查到,放大器倍数等于各级之积,所以我把mos管的gain设置为10,bjt的gain设置为2.5. 但是不知为何连接完电路之后,发现Vout/Vin = 2.5 左右? 请问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吗?

网友A:
第二级增益大约为0.3倍,但第一级增益根据图中元件数值大约为12倍。而且,动态范围不对称。

你的电源电压为9V,那么无论哪一级不可能输出峰峰值9V以上。输入信号峰值0.5V(峰峰值1V),经第一级后峰峰值已经无法达到12V,经第二级衰减后更小。

网友:
这类分立元件交流放大器,搭起来之后第一件事,是检查静态工作点。

网友A:
第一级实际上已经进入饱和(波形削顶或者削底,或者二者同时发生)。既然进入饱和,其增益就不能按照未削顶削底计算。

既然是仿真,你不妨用仿真软件中的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否已经削顶或者削底,即波形是否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增益大约为0.3倍,但第一级增益根据图中元件数值大约为12倍。而且,动态范围不对称。 你的电源电 ...

您好,请问什么是动态范围?按您的意思是说,我无论如何放大,峰值电压都不可能在9以上吗?而且我懂你的意思,您的意思是根据元件阻值的比值来算的增益呢?但是我们老师教我们说 连接mos管的时候 ,R drain 实际上是和 BJT 的 Rth 并联的 算出这个并联的阻值,再求出R source 不知道这个算法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实际上已经进入饱和(波形削顶或者削底,或者二者同时发生)。既然进入饱和,其增益就不能按照未削顶削 ...

您好,那我要如何改第一极的电路,让他是一个不饱和电路呢?

网友:
建议把r3、r4、r9、r7减小,保证电流在1毫安以上,设置个3-5毫安试试,你这可能事是电流太小放大管子不正常工作导致的

网友:
最后建议再加一级射级输出器,你这输出阻抗都远大于负载了,增益比实际衰减个8-9倍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增益大约为0.3倍,但第一级增益根据图中元件数值大约为12倍。而且,动态范围不对称。 你的电源电 ...

第一级理论放大倍数不是45000/1.477=30.47倍吗?但是实际上第一级已经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理论放大倍数不是45000/1.477=30.47倍吗?但是实际上第一级已经饱和。

第一级漏极负载是R3、R5、R6再与Q2输入电阻并联。Q2输入电阻因R7相当大,故可忽略。但R6比R3还小,不可忽略。R5数值不过R3的二倍多,也不可忽略。所以第一级增益近似为 (R3//R5//R6)/R4。其中【//】表示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