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线数传模块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楼主:
1、两台或多台模块要进行通讯,则各台模块的频率和空中速率必须一致。
2、模块与用户设备要进行通讯,则模块和用户设定的串口参数必须一致。
3、电台检测,当检到电台时(软件会提示检测成功),就可以单个参数进行读取或更改。
4、改参数时,当你选择了一个你想要的参数后,要进行设置,设置完后再次进行读取,看模块的参数是不是你想要的。
5、当无线数传模块为 TTL 接口方式时,在与 PC 连接时必须加 TTL 转 RS232 的转换器,并且转换器必须供 DC 5V 的电。

网友:
感谢楼主。

今天又看到楼主这个主题的文章了。这些文章不能放在一起一块发吗?一个帖子一小段,看着不过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

今天又看到楼主这个主题的文章了。这些文章不能放在一起一块发吗?一个帖子一小段,看着不过 ...

谢谢提醒,我给看看,把作者的内容做个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