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管的选型方法和计算过程是怎样的?哪个坛友能把计算步骤写出来?

楼主:
ESD管的选型方法和计算过程是怎样的?哪个坛友能把计算步骤写出来?

网友:
没有什么ESD管一说,楼主贴涉及的管子叫双向TVS管。

网友A:
防静电二极管ESD,没什么计算

就是工作电压(VRWM)和击穿电压(VBR)

原则是,ESD器件的工作电压(VRWM)大于选择ESD在电路位置的工作电压即可

例如系统是0~5V,应选工作电压(VRWM)大于5V的管子

网友A:
ESD应该也分单向或者双向ESD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静电二极管ESD,没什么计算 就是工作电压(VRWM)和击穿电压(VBR) 原则是,ESD器件的工作电压(V ...

主要关心工作电压就可以了吗?击穿电压选择多少比较合适?就是击穿之后把输入部分短路,防止高压击穿后面的元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D应该也分单向或者双向ESD器件

接触的都是双向的,按道理不是类似稳压管反向击穿吗?为什么是双向的?没搞懂。高压不是只有一个方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