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电路基础问题

楼主:
小白求助各位大神!提前感谢大神答疑

如图所示,如何简单判断R4电流的流向呢?

是不是可以这样分析:因为R2阻值比R3小,分流后I2比I3大,所以R4电流流向是图示方向?

在判断R4电流流向之前,如何判断R4和谁串联,和谁并联呢?电路有办法简化吗?

网友:
“如图所示,如何简单判断R4电流的流向呢?”

假定R4断开,R2/R5=2/5=0.4,R3/R6=3/6=0.5,由此可以判断R4右端电位比R4左端高,所以R4接入后,电流方向是R4右端流向R4左端。

网友:
“在判断R4电流流向之前,如何判断R4和谁串联,和谁并联呢?电路有办法简化吗?”

简化还不如不简化。简化之后计算并不省事。

网友A:
其实此题不必事先判断R4中电流方向。你可以假定R4中电流方向如图中所示方向,然后列方程计算。计算结果R4中电流数值为正,你的假定正确。计算结果R4中电流为负,你的假定错误,反过来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此题不必事先判断R4中电流方向。你可以假定R4中电流方向如图中所示方向,然后列方程计算。计算结果R4中 ...

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此题不必事先判断R4中电流方向。你可以假定R4中电流方向如图中所示方向,然后列方程计算。计算结果R4中 ...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