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ISE调用Modelsim后仿跟Modelsim单独后仿有差异,该以哪个为准?

楼主:
最近做测试偶然发现用ISE10.1调用Modelsim SE 6.5进行时序仿真(Post-Route Simulation)的结果,跟用同样的网表文件和sdf文件放到Modelsim SE 6.5单独跑的结果不一样,想问一下这差异是来自哪里?到底以哪个结果为准

上面是ISE的仿真设置和调用Modelsim仿真结果

这个是Modelsim的结果

网友:
感觉ISE调用的仿真好像data_out里的每一位都有了延时,而Modelsim跑的仿真则不存在这个现象,但两种仿真方式都是用的相同的SDF延时文件,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