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转换放大电路

楼主:
图中APD-130TC7-7F是光敏二极管,理论上来说光敏二极管经过光照应该是产生电流信号,按照运放的理论知识来看,图中V2和V1的电压应该是相等吧,可实际上这两点的电压并不相等,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可实际上这两点的电压并不相等”

你怎么知道不相等的?

网友A:
这电路能工作吗?光电二极管不是你这样用的吧,你二极管驱动反向偏压哪里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能工作吗?光电二极管不是你这样用的吧,你二极管驱动反向偏压哪里来

光电二极管也可以工作在零偏压情况下----光伏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电二极管也可以工作在零偏压情况下----光伏模式。

如果二极管能够正常工作,既然有电流那就会存在电压的,运放就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你前面的两个运放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或者基于什么样的思路要设计成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iaxingxing 发表于 2020-4-27 20:43 光电二极管也可以工作在零偏压情况下----光伏模式。 如果二极 ...

该电路先是使用了两个相同的运放,这两个运放的输出端又接到一个差分放大器的输入端,最后还是单端输出。除了最左边两个运放输入偏置和失调电压的温漂可以抵消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电路先是使用了两个相同的运放,这两个运放的输出端又接到一个差分放大器的输入端,最后还是单端输出。 ...

前面两个运放差不多是把这个极弱的微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并同时进行了放大,第三个OP也是对前面放大的电压信号再进行放大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xiaxingxing 发表于 2020-4-27 20:43 光电二极管也可以工作在零偏压情况下----光伏模式。 如果二极 ...

这个电路能够正常工作,已经经过测试了,我这个也是在网上看到的,现在正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两个运放差不多是把这个极弱的微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并同时进行了放大,第三个OP也是对前面放大 ...

一个运放就能够实现 “把这个极弱的微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并同时进行了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两个运放差不多是把这个极弱的微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并同时进行了放大,第三个OP也是对前面放大 ...

首楼你说的是:“可实际上这两点的电压并不相等,这是为什么”。然后在2楼我问:“你怎么知道不相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能够正常工作,已经经过测试了,我这个也是在网上看到的,现在正在学习

问下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你好 第一级中的两个运放 同相端 接的ACM是什么呢  是图中C39上端吗

网友:
同相端 接的ACM,这个ACM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