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M影像测量软件

楼主:
请教VMM影像测量软件可以支持哪些摄像机,是否支持无驱动型的摄像机?

网友A:
软件版本测量方式控制方式驱动器适用仪器

VMD 系列手动手动无金相显微镜

VMM 系列自动手动无手动型影像测量仪

VME 系列自动自动步进电机二次元影像测量仪

VMA 系列自动自动伺服电机二次元影像测量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测量方式控制方式驱动器适用仪器 VMD 系列手动手动无金相显微镜 VMM 系列自动手动无手动型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