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动手做(21)——掌控板之磁场传感器

楼主:
地磁(磁场)传感器MMC5983MA
测量范围:±8 Gauss
精度0.4mGz,电子罗盘误差±0.5°

注:掌控板2.0版本才有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eagler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感谢楼主。不过这个帖子好像有点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不过这个帖子好像有点太简单了。

谢谢老师鼓励,开完贴就去逛街了,呵呵,还没发文........

网友:
MMC5983AM特征

完全集成的3轴磁传感器和

需要较少外部电路的电子电路

组件

出色的动态范围和精度:

±8G FSR,16位操作

每LSB分辨率0.25mG

0.4mG的总RMS噪声

使航向精度达到1º

最大输出数据速率为600Hz

工业标准薄型包装

3.0x3.0x1.0毫米

使用内置的SET / RESET功能消磁

消除了热变化引起的偏移

错误(空字段输出)

清除残留的磁化强度

来自强大的外部领域

片内灵敏度补偿

片上温度传感器

Motion_Detection和Data_Ready中断

低功耗

1µA的掉电电流

I2

C从机,FAST(≤400KHz)模式

2.5V单路低功耗电源

1.8V I2

C接口

符合RoHS

与HMC5883L兼容的P2P

网友:
地磁(磁场)传感器MMC5983MA参数

网友:
1、地球磁场(the earth magnetic field)
是指地球周围空间分布的磁场。偶极型,近似于把一个磁铁棒放到地球中心,地磁北(N)极处于地理南极附近,地磁南(S)极处于地理北极附近。磁极与地理极不完全重合,存在磁偏角。地球磁场属于电磁场,是通过外核的电子随地球自转的电流效应(近似于电生磁)产生的磁场。

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地磁场理论概念的是英国人吉尔伯特。他在1600年提出一种论点,认为地球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磁体,它的两极和地理两极相重合。这一理论确立了地磁场与地球的关系,指出地磁场的起因不应该在地球之外,而应在地球内部。

1893年,数学家高斯在他的著作《地磁力的绝对强度》中,从地磁成因于地球内部这一假设出发,创立了描绘地磁场的数学方法,从而使地磁场的测量和起源研究都可以用数学理论来表示。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理论,并没有从本质上阐明地磁场的起源。科学家们已掌握了地磁场的分布与变化规律,但是,对于地磁场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关于地磁场起源的假说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假说是以现有的物理学理论为依据;第二类假说则独辟蹊径,认为对于地球这样一个宇宙物体,存在着不同于现有已知理论的特殊规律。属于第一类假说的有旋转电荷假说。它假定地球上存在着等量的异性电荷,一种分布在地球内部,另一种分布在地球表面,电荷随地球旋转,因而产生了磁场。这一假说能够很自然地通过电与磁的关系解释地磁场的成因。但是,这个假说却有一个致命缺点,首先它不能解释地球内外的电荷是如何分离的;其次,地球负载的电荷并不多,由它产生的磁场是很微弱的,根据计算,如果要想得到地磁场这样的磁场强度,地球的电荷储量需要扩大1亿倍才行,理论计算和实际情况出入很大。以地核为前提条件的地磁场假说也属于第一类假说,弗兰克在这类假说中提出了发电机效应理论。他认为地核中电流的形成,应该是地核金属物质在磁场中做涡旋运动时,通过感应的方式而发生的。同时,电流自身形式的场就是连续不断的再生磁场,好像发电机中的情形一样。弗兰克所建立的模型说明了怎样实现地磁场的再生过程,解释了地磁场有一定的数值。但是在应用这种模型的时候,却很难解释地核中的这种电路是怎样通过圆形回路而闭合的。此外,这个模型也没有考虑到电流对涡旋运动的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是不允许涡旋分布于平行赤道面的平面内的。属于第一类假说的还有漂移电流假说、热力效应假说和霍尔效应假说等,但这些假说都不能全面地解释地磁场的奇异特性。关于地磁场起源还有第二类假说,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重物旋转假说。

1947年,布莱克特提出任意一个旋转体都具有磁矩,它与旋转体内是否存在电荷无关。这一假说认为,地球和其他天体的磁场都是在旋转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星体自然生磁,就好像电荷转动能产生磁场一样。但是,这一假说在试验和天文观测两方面都遇到了困难。在现有的实验条件下,还没有观察到旋转物体产生的磁效应。而对天体的观测结果表明,每个星球的磁场分布状况都很复杂,尚不能证明星球的旋转与磁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依存关系。因此上说,关于地磁场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仍处在探索与争鸣之中,尚没有一个具有相当说服力的理论,对地磁场的成因作出解释。

网友:
2、简易测量自然磁场(地磁)强度

#MicroPython动手做(21)——掌控板之指南针模块
#简易测量自然磁场(地磁)强度

from mpython import *
while True:
    magnetic.peeling()
    oled.fill(0)
    oled.DispChar('磁场强度', 40, 15, 1)
    oled.DispChar((str(magnetic.get_field_strength())), 33, 30, 1)
    oled.show()

网友:
mPython 图形编程

网友:
3、柱状条动态地磁强度值

#MicroPython动手做(21)——掌控板之指南针模块
#柱状条动态地磁强度值

from mpython import *

myUI = UI(oled)
while True:
    cc = ((100 - 0) / (2.7 - 0)) * (magnetic.get_field_strength() - 0) + 0
    magnetic.peeling()
    oled.fill(0)
    oled.DispChar('磁场强度', 8, 15, 1)
    oled.DispChar((str(magnetic.get_field_strength())), 56, 15, 1)
    myUI.stripBar(6, 35, 110, 10, cc, 1, 1)
    oled.show()

网友:
4、磁感应开关控制RGB

#MicroPython动手做(21)——掌控板之指南针模块
#磁感应开关控制RGB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while True:
    magnetic.peeling()
    oled.fill(0)
    oled.DispChar("磁场强度", 39, 15, 1)
    oled.DispChar((str(magnetic.get_field_strength())), 33, 35, 1)
    oled.show()
    if int(magnetic.get_field_strength()) > 200:
        rgb.fill((int(255), int(0),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oled.fill(0)
        oled.DispChar("三颗红灯  开", 26, 20, 1)
        oled.show()
        time.sleep(1)
    else:
        rgb.fill( (0, 0, 0) )
        rgb.write()
        time.sleep_ms(1)

网友:
mPython X 图形编程

网友:
5、实时测量显示地磁强度的波形

#MicroPython动手做(21)——掌控板之磁场传感器
#实时测量显示磁场强度的波形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oled.fill(0)
oled.DispChar('     磁场强度数据采集', 0, 16, 1)
oled.DispChar('     按A开始   按B结束', 0, 32, 1)
oled.show()
time.sleep_ms(50);print(('__TITLE', '磁场强度'));time.sleep_ms(50)
while True:
    while button_a.value() == 0:
        while not button_b.value() == 0:
            magnetic.peeling()
            print((magnetic.get_field_strength(),))
            time.sleep_ms(200)

网友:
正常地磁强度值在1-3范围变动(附近无强磁场干扰)

网友:
手机带来的磁场强度值大约在10-30前后

网友:
强磁铁的磁场强度达到1000-7500左右

网友:
6、简易钱包防丢磁感应报警器(钱包里放置一块强磁片)

离开一段距离,磁场强度小于8,则声光报警

#MicroPython动手做(21)——掌控板之磁场传感器
#简易钱包防丢磁感应报警器(钱包里放置一块强磁片)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import music
while True:
    magnetic.peeling()
    rgb.fill( (0, 0, 0) )
    rgb.write()
    time.sleep_ms(1)
    oled.fill(0)
    oled.DispChar('磁场强度', 0, 16, 1)
    oled.DispChar((str(magnetic.get_field_strength())), 0, 32, 1)
    oled.show()
    if magnetic.get_field_strength() < 8:
        rgb.fill((int(255), int(0),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music.pitch(523, 300)
        music.pitch(988, 300)
    else:
        music.stop()
        rgb.fill( (0, 0, 0) )
        rgb.write()
        time.sleep_ms(1)
    time.sleep(1)

网友:
目录清单
MicroPython动手做(01)——春节后入手了一块K210芯片AI开发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78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2)——尝试搭建K210开发板的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83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3)——零基础学MaixPy之开机运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18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4)——零基础学MaixPy之基本示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43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7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6)——零基础学MaixPy之单目摄像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9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7)——零基础学MaixPy之机器视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1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8)——零基础学MaixPy之识别颜色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9)——零基础学MaixPy之人脸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72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0)——零基础学MaixPy之神经网络KPU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92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1)——搭建掌控板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796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2)——掌控板之Hello Worl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18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27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4)——掌控板之OLED屏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389-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5)——掌控板之AB按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49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94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7)——掌控板之触摸引脚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4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8)——掌控板之声光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583-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9)——掌控板之蜂鸣器与音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66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0)——掌控板之三轴加速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99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1)——掌控板之磁场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18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83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3)——掌控板之WiFi与蓝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93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120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5)——语音合成与语音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375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6)——物联网之OneNE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17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7)——物联网之微信小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52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8)——物联网之Yeeligh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939-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9)——物联网之SIo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609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30)——物联网之Blynk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642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31)——物联网之Easy Io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690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