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一个对电网电压进行检测的电路,想问一下是差分电路工作原理嘛

楼主:
图1是连接的一些采样电阻,图2是检测电路,想问一下检测电路中C17和R7阻值怎么确定?图1中一连串采样电阻阻值怎么确定?这种检测电路实用性好吗

网友A:
前一幅图,右半部分根本看不清楚有些什么东西。

后一幅图中,运放构成一个差分放大器(实际上是衰减,即增益小于1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一幅图,右半部分根本看不清楚有些什么东西。 后一幅图中,运放构成一个差分放大器(实际上是衰减,即 ...

右边是我马赛克处理的,是PFC控制芯片公司文件,就是红圈画的地方是第二张图的输入端,就是PFC电路的交流输入端,就想知道第二张图的R7和C17怎么选择,和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右边是我马赛克处理的,是PFC控制芯片公司文件,就是红圈画的地方是第二张图的输入端,就是PFC电路的交流 ...

R7/R11=R17/R16,这个比值就是差分放大在频率非常低情况下的增益。图中此比值小于1,故该差分放大实际上是衰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7/R11=R17/R16,这个比值就是差分放大在频率非常低情况下的增益。图中此比值小于1,故该差分放大实际上 ...

这样呀,那C17这些就是单纯电容滤波吧,这个电路就是将进入DSP的电网电压检测信号衰减一下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呀,那C17这些就是单纯电容滤波吧,这个电路就是将进入DSP的电网电压检测信号衰减一下就行吧

C17和C24,在较高频率上使这个差分放大器增益进一步减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呀,那C17这些就是单纯电容滤波吧,这个电路就是将进入DSP的电网电压检测信号衰减一下就行吧

不理解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电路。若是检测电网电压,使用电压互感器可能更好,而且能够实现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电路。若是检测电网电压,使用电压互感器可能更好,而且能够实现隔离。

应该是降成本吧

网友C:
楼主电路事实上是个衰减器,电阻选择就是根据衰减比计算,按交流峰值计,衰减到ADC的最大量程,即R7除以前面一串电阻的串联阻值,下臂与之对称即可。C17是低通滤波,对容量要求不严,图中规格取的是电路中最常用的,以减少元件规格。该电路的好处是廉价,省掉了电压互感器。但缺点也很明显,合不合安规得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事实上是个衰减器,电阻选择就是根据衰减比计算,按交流峰值计,衰减到ADC的最大量程,即R7除以前 ...

好的谢谢,理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事实上是个衰减器,电阻选择就是根据衰减比计算,按交流峰值计,衰减到ADC的最大量程,即R7除以前 ...

就是R11和第一张图一群电阻组成差分电路一个桥臂电阻值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事实上是个衰减器,电阻选择就是根据衰减比计算,按交流峰值计,衰减到ADC的最大量程,即R7除以前 ...

意思存在高压风险是吧

网友:
使用小型电压互感器,未必成本就高。前一图,使用了两级共模电感,用了那么多电容,又用了那么多个电阻,这个成本也不低。

另外,电压互感器本身就具有低通滤波作用,比后一图中两个电容C17和C24构成的低通滤波可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R11和第一张图一群电阻组成差分电路一个桥臂电阻值吧

是的,那一堆电阻串联后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存在高压风险是吧

这个具体要看产品执行的标准。

网友:
r7和c17有滤波选频的作用,在f=1/(2pi*R*C)位置构成一个零点,频率特性类似一个低通滤波器,应该是为了滤除高频干扰和高次谐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