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top层矩形pad上面打孔和上边缘挖半圆孔,用board cutout,还是放个via,

楼主:
做带通孔的邮票链pad,

有board cutout,mechanical1 画圆,或者直接放一个via or 通孔的pad 上去?

网友A:
不要用board cutout,放置什么孔,画形状等

这个board cutout是3D下显示效果用

网友A:
AD18一定要在机械层,选机械1层,搞孔,外边之类的

最好是同板框线一个层,便于板厂制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18一定要在机械层,选机械1层,搞孔,外边之类的 最好是同板框线一个层,便于板厂制作。

半圆的 用机械层1 去画半圆形吗

圆孔就放个via 或者一个圆形的pa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半圆的 用机械层1 去画半圆形吗 圆孔就放个via 或者一个圆形的pad?

半圆可以画

半圆焊盘属于异形焊盘

放via 或圆形的pad看自己的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圆可以画 半圆焊盘属于异形焊盘 放via 或圆形的pad看自己的需要

mechanical1  线宽 1个mil /0.03mm可以吧,不知道pcb厂 设备精度到2个丝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board cutout,放置什么孔,画形状等 这个board cutout是3D下显示效果用

半圆形的孔,像邮票拼接边沿;老铁说用mechanical画半圆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echanical1  线宽 1个mil /0.03mm可以吧,不知道pcb厂 设备精度到2个丝没有

如果板子要求不高空间富裕,芯片脚不是很密,线尽量粗些,没必要搞的很细,无意义。

现在板厂做PCB的最细线宽6mil(0.153mm)都能搞定,4mil好像难度不大,3mil的对板厂就是考验了。

网友:
高精度为线宽线距4mil,即布线宽度必须大于4mil,两条线之间的间距也需要大于4mil。

最小孔径对应的钻头尺寸

所以平时画图搞PCB设计的要考虑板厂工艺制作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圆形的孔,像邮票拼接边沿;老铁说用mechanical画半圆就OK了?

方法不唯一,能实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高精度为线宽线距4mil,即布线宽度必须大于4mil,两条线之间的间距也需要大于4mil。 最小孔径对应的钻 ...

mechanical1 是铣刀 铣边嘛,越细板子精度越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子要求不高空间富裕,芯片脚不是很密,线尽量粗些,没必要搞的很细,无意义。 现在板厂做PCB的 ...

mechanical1  铣刀铣边,不知道板厂开孔切边的精度能不能控制在 3个丝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