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之间通讯的波特率是先定好?还是计算出来?另外为什么晶振会有 11.0592...

楼主:
这个单片机之间通讯的波特率是先定好?还是计算出来?另外为什么晶振会有
11.0592M这样一个值呢?常见的频率都是4M  8M  12M  16M  24M

网友:
11.0592MHz的本振频率是MCS51系特有的,是根据波特率的需求逆推计算得来。串口、波特率的历史远远早于51,所以51需要与标准兼容,于是就有了非整数的本振频率。

网友:
单片机之间通讯的波特率是先定好?还是计算出来?

波特率不能你随便定,否则与其它设备例如PC机无法进行通讯。常用波特率有600、1200、2400……,你若一定要用2850的波特率,你自己的两个设备之间可以通讯,与其它设备就没办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