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氧仪讨论

楼主:
最近在研究血氧仪方案,有没有做过的朋友能不能一起咨询讨论下

网友A:
论坛里还有拆解之类的帖子,可以参考下,个人感觉,有使用价值的,都是好东西

网友:
论坛里之前有整理了一波哦,而且血氧仪也有网友拆解。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B:
现在参考芯片厂家官方提供的原理图一般都能拿到完整的红光和红外光波形,就看你自己怎么样来调光,处理信号然后拟合曲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参考芯片厂家官方提供的原理图一般都能拿到完整的红光和红外光波形,就看你自己怎么样来调光,处理信号 ...

我现在在研究这方面的,通过血氧测脉搏,单独红光或者红外光应该都可以测出脉搏吧,通过ADC采集到的数据按照道理来说经过带通滤波器处理,滤除高频或者低频部分,应该滤出来的波形,两个波峰之间的时间差经过换算应该是脉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还有拆解之类的帖子,可以参考下,个人感觉,有使用价值的,都是好东西

我现在在研究这方面的,通过血氧测脉搏,单独红光或者红外光应该都可以测出脉搏吧,通过ADC采集到的数据按照道理来说经过带通滤波器处理,滤除高频或者低频部分,应该滤出来的波形,两个波峰之间的时间差经过换算应该是脉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在研究这方面的,通过血氧测脉搏,单独红光或者红外光应该都可以测出脉搏吧,通过ADC采集到的数据 ...

多个波峰的均值,更准确的办法是先判定相邻波峰间隔差小于预设门限,然后多个平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个波峰的均值,更准确的办法是先判定相邻波峰间隔差小于预设门限,然后多个平均。

大哥,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啊,能否推荐一下,最近被这个弄得有点焦头烂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啊,能否推荐一下,最近被这个弄得有点焦头烂额了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在研究这方面的,通过血氧测脉搏,单独红光或者红外光应该都可以测出脉搏吧,通过ADC采集到的数据 ...

如果只是要脉搏波的话现在一般都用的是绿光,这个就主要需要你找波峰波谷的算法了,找到之后至于你几个RR间隙计算脉率那都简单了

网友:
你好!给你一个做个参考吧

基于51单片机的脉搏测量仪心率计监测脉数并绘制心电图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508-1-1.html

网友:
如果你想参考现成的电路和方案,可以搜下 TI 跟ADI家的 他们有不少好东西。要是想买一些 可以搜搜世强电子 里面汇总不少这类的应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