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中,CD4093原理图符号报错的问题

楼主:
CD4093管脚图如上。

然后原理图封装用了4个子部件:

实际原理图设计连线编译后出现报错:

请问4个子部件到底只有其中一个标电源和地,还是4个都要画上电源和地引脚符号。
可是2种都会出错什么原因?谢谢

类似LM358运放2个子部件都加上电源和地符号都不会报错。

网友A:
子部件上有电源、地引脚的都需要连上,或放上网络标号,不然编译不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子部件上有电源、地引脚的都需要连上,或放上网络标号,不然编译不过的

都连了,

网友:
我看你的图上是电源只画了一个并没有画全,而地倒是接全了。
应该是全部都在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