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的DMD镜片动作机构是怎么的呀

楼主:
百度看的介绍,没有详细说明到底什么原理,那个轴和轭到底什么样子,什么材料,结构,还有动作的部分是什么样的,用什么控制摆动的呀。

网友:
镜片下方的“轭”和“扭力铰链”采用被称为“面微加工(surface micromachining)多晶矽”方法制作,具有机构稳固性、灵活性强,成本低廉的特点。具体实现步骤是为机械单元选用铝合金材料,并以传统光阻作为牺牲空间。所有工作都在200℃以下完成,因此在晶片上增加MEMS时不会影响金属化制程或电晶体,也不会影响已经完成的CMOS电路,,,,,,,

网友A:
这个,,真的没有更底层的解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没有更底层的解释了吗?

nm尺寸,你看不见的,不必关心底层细节,

网友:
纳米尺寸,你不必关心内部细节,

网友:
那个轴,想来想去怎么实现的呢,按理说光刻也只能刻出丝,然后反光的也应该是金属镜片,不可能是玻璃镜片。

那么应该是一个金属镜片在一根金属丝上面,两侧的摆动用静电来吸引,可是这不可能,因为金属丝很快磨光啊,

,那么怎么实现不摩擦呢?通过某种原因实现悬浮?最后我这么安慰自己,镜片在轴上悬浮,然后两侧用静电吸引拉着镜片,就像地球拉着月球一样。没有资料,我也只能这么来安慰自己了。

网友:
核心部件为DMD,即数据微镜装置,其他的部件还有氙灯泡、光学棱镜和镜头。其工作原理是:当光线经过棱镜分解成R、G、B三原色后,投射到DMD芯片。

网友:
这个前天看了一个文章介绍,总结过来说下,不过可能不准,凑过看看吧。
1就是没有轴,轴是死的,靠的的扭力(韧性),轴可能是个类似钢锯条那样。
2没有轴,如同凹反过来,控制腿的高低。
3有轴可以摆动,

只要能达到目标,怎么做都可以,问题就是选择一个稳定又快速寿命又长的。

网友:
还有其他方法,不过具体的方法是秘密,厂家是不会外漏的。

网友:
点个赞,分享自己的资料还这么完整,楼主真是好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