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221电源芯片管理

楼主:
大家好,我想用单片机的IO口来控制TPS61221芯片的EN使能来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但是EN为高时输出3.3V,EN为低时为什么还是有输出呢,不应该是VOUT为0V吗?好像是说该芯片没有LOAD disconnect功能是啥意思?

网友:
不能简单的给低信号就行,应该是单片机给低信号时,EN接地。

网友:
EN直接接地也是有输出,EN为0时,VIN为3V,输出2.4V,VIN2.5V时输出1.9V,应该是有一个三极管的压降,但是EN不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