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激光切割机 采用的紫外激光器

楼主:
超越激光紫外激光切割机 冷光pcb加工,可咨询:189=3894=4087

企业制造商在选择PCB激光切割机的时候,都会问到PCB用什么样的激光切割机,可以加工多大尺寸的,加工的效果如何,激光切割PCB速度怎么样,价格如何等问题,其实紫外激光切割机的加工技术应用已经成熟,下面就针对PCB紫外激光切割机来做简单的介绍。

PCB紫外激光切割机的构成及原理

PCB紫外激光切割机是指采用355nm紫外激光器,通过扩束镜、振镜、聚焦镜等光学器件聚焦形成一个小光斑,通过软件控制振镜XY电机偏转,光斑在聚焦镜扫描范围内进行移动,通过控制光斑移动方式,一遍一遍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扫描,一层一层剥离材料表面的材料,从而达到切材料的目的。而超过透镜扫描范围则需要控制材料放置平台XY直线电机移动拼接方式加工,根据材料的大小选择龙门式结构或XY平台结构。通常情况下,会根据材料的厚度来调整Z轴直线电机的焦距,紫外激光切割机的焦深相对较短,需要随时根据加工的需求调整焦距。

PCB紫外激光切割机的加工尺寸

单机版紫外激光切割机的尺寸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可根据各大企业制造商的需求定制的。

PCB紫外激光切割机的效果

紫外激光切割pcb的效果是与激光器的参数、光路器件、加工速度等条件息息相关的,通常情况下要求紫外激光切割机的频率高、脉宽窄,单脉冲能量高,外光路器件尽量使用高精度器件。

PCB紫外激光切割机的速度

紫外激光切割速度与功率、材料厚度等有很大的关系,同时还需要兼顾到切割的效果问题。一般来说,紫外激光器的功率越高,切割速度越快,厚度越薄,切割速度越快。

PCB紫外激光切割机的价格

价格这个问题,决定权在企业手上,所以各企业需要在考察后有一个实际目标,根据实际需求决定,同时要兼顾到使用寿命、维护成本等问题。

真正要做到PCB紫外激光切割机的全面运用,还是需要各大企业制造商与激光供应商的配合,只要互相了解熟悉,方能达成双赢的局面。

责任编辑:超越激光_小编

版权所有: (深圳超越激光),转载请注明出处,侵权盗用logo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