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电感的电电压和电流超前和滞后、网络电抗计算

楼主:
电容电感的电电压和电流超前和滞后、网络电抗计算

1.这个波形能看出来超前和滞后,不过看不出来是超前90°啊!这个超前和滞后怎么看,顺时针还是看还是逆时针看?这个X轴怎么是
两个参数?VR和I。

2.这两个计算网络电抗的公式不是自相矛盾吗?

网友:
“1.这个波形能看出来超前和滞后,不过看不出来是超前90°啊!”

不是波形,是相量。

网友:
“这个X轴怎么是两个参数?VR和I。”

不是两个参数,是两个相量。因为电阻中电流与电阻两端电压同相,所以在同一方向即横轴上。

网友:
“不过看不出来是超前90°啊!”

一个在纵轴上,方向向下,一个在横轴上,方向向右。这还不是90°?

网友A:
“这个超前和滞后怎么看,顺时针还是看还是逆时针看?”

逆时针方向在前,第一幅图中你画红色框那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超前和滞后怎么看,顺时针还是看还是逆时针看?” 逆时针方向在前,第一幅图中你画红色 ...

恩  逆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