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楼主:
1、掌控板无线广播主要函数

radio 模块提供无线广播功能,支持13 个频道 (Channel),在相同的频道内能接收到成员发出的广播消息,适合10米范围内的多板组网的通讯。

radio.on()
描述: 开启无线功能

radio.off()
描述: 关闭无线功能

radio.config(channel)
描述: 配置无线参数

参数:
channel (int) - 无线频(通)道,范围1~13

radio.receive()
描述: 接收无线广播消息,消息以字符串形式返回。最大可接收250字节数据。如果没有接收到消息,则返回 None 。当 receive 内参数为 True ,即 receive(True) ,返回 (msg,mac) 的二元组。默认缺省 receive(False) ,即只返回 msg

radio.receive_bytes()
描述: 接收无线广播消息,消息以字节形式返回。其他同 radio.receive() 相同

radio.send()
描述: 发送无线广播消息,发送数据类型为字符串。当发送成功后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radio.send_bytes()
描述: 发送无线广播消息,发送数据类型为字节。当发送成功后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eagler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2、无线广播的简单实验(需要二块掌控板)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无线广播发射端程序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无线广播发射端程序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import radio
oled.fill(0)
oled.DispChar('        13频道广播哦', 0, 16, 1)
oled.show()
rgb[1] = (int(51), int(204),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while True:
    radio.on()
    radio.config(channel=13)
    radio.send('msg')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无线广播接收端程序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无线广播接收端程序

import radio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
import ubinascii

def radio_recv(_msg):
    rgb[1] = (int(255), int(0),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oled.fill(0)
    oled.DispChar("       收到13频道广播", 0, 16, 1)
    oled.show()

_radio_msg_list = []
def radio_callback(_msg):
    global _radio_msg_list
    try: radio_recv(_msg)
    except: pass
    if _msg in _radio_msg_list:
        eval('radio_recv_' + bytes.decode(ubinascii.hexlify(_msg)) + '()')

tim13 = Timer(13)

def timer13_tick(_):
    _msg = radio.receive()
    if not _msg: return
    radio_callback(_msg)

tim13.init(period=20, mode=Timer.PERIODIC, callback=timer13_tick)

while True:
    radio.on()
    radio.config(channel=13)
    oled.fill(0)
    oled.DispChar("            接收状态", 0, 16, 1)
    oled.show()
    rgb.fill( (0, 0, 0) )
    rgb.write()
    time.sleep_ms(1)

网友:
无线广播发射端程序(mPython 图形编程)

网友:
无线广播接收端程序(mPthon X 图形编程)

网友:
3、AB键组网控制RGB灯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 AB键组网控制RGB灯——控制端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import radio
rgb[1] = (int(0), int(102),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while True:
    radio.on()
    radio.config(channel=6)
    if button_a.value() == 0:
        radio.send('on')
    if button_b.value() == 0:
        radio.send('off')

网友:
掌控板之无线广播工作时(发射)的串口信息如下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 AB键组网控制RGB灯——接收端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 AB键组网控制RGB灯——接收端

import radio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while True:
    radio.on()
    radio.config(channel=6)
    rgb.fill( (0, 0, 0) )
    rgb.write()
    time.sleep_ms(1)
    if radio.receive():
        rgb.fill((int(102), int(0),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else:
        rgb[1] = (int(0), int(102),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网友:
4、A键打开绿灯,B键打开红灯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A键打开绿灯,B键打开红灯——控制端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import radio
rgb[1] = (int(0), int(102),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while True:
    radio.on()
    radio.config(channel=6)
    if button_a.value() == 0:
        radio.send('on')
    if button_b.value() == 0:
        radio.send('off')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A键打开绿灯,B键打开红灯——接收端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A键打开绿灯,B键打开红灯——接收端

import radio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import music

while True:
    radio.on()
    radio.config(channel=6)
    oled.fill(0)
    oled.show()
    rgb.fill( (0, 0, 0) )
    rgb.write()
    time.sleep_ms(1)
    if radio.receive() == "on":
        rgb.fill((int(0), int(102),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music.pitch(440, 500)
        oled.fill(0)
        oled.DispChar("on 绿灯", 40, 22, 1)
        oled.show()
        time.sleep(1)
    if radio.receive() == "off":
        rgb.fill((int(102), int(0),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music.pitch(294, 500)
        oled.fill(0)
        oled.DispChar("off 红灯", 40, 22, 1)
        oled.show()
        time.sleep(1)

网友:
视频:A键打开绿灯,B键打开红灯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1NzMxODYyN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dscreenshot

网友A:
赞!!!楼主这个系列帖子快更完了吗?想等你更新完成后给你这个系列弄成干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楼主这个系列帖子快更完了吗?想等你更新完成后给你这个系列弄成干货哦

谢谢鼓励,快完了,后面不多了

网友:
5、自控行人过马路交通信号灯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自控行人过马路交通信号灯(行人控制端)

行人端红绿灯:

  ①行人方向的灯是红色的,等待行人按下A键,

  ②当行人需要过马路的时候,按下按钮,同时给行车方向的红绿灯发射信号,等待缓冲时间,红灯转绿灯。

  ③行人走完之后(绿灯亮一段时间),黄灯闪烁3次,再变为红灯。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自控行人过马路交通信号灯(行人控制端)

import radio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import framebuf
import font.digiface_44

def Flash():
    global i
    for m in range(1, 4):
        rgb.fill((int(255), int(255),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time.sleep_ms(500)
        rgb.fill( (0, 0, 0) )
        rgb.write()
        time.sleep_ms(1)
        time.sleep_ms(500)

def _E4_BF_A1_E6_81_AF_E6_8F_90_E7_A4_BA():
    global i
    oled.fill(0)
    oled.DispChar("行人如需过马路", 0, 16, 1)
    oled.DispChar("请按下A键", 0, 32, 1)
    oled.show()

def upRange(start, stop, step):
    while start <= stop:
        yield start
        start += abs(step)

def downRange(start, stop, step):
    while start >= stop:
        yield start
        start -= abs(step)

def _E6_97_B6_E9_97_B4_E6_8F_90_E7_A4_BA(x):
    global i, j, k, m, n
    for n in (1 <= int(x)) and upRange(1, int(x), 1) or downRange(1, int(x), 1):
        oled.fill(0)
        display_font(font.digiface_44, (str((x + 1) - n)), 32, 8, False, 2)
        oled.show()
        time.sleep_ms(1000)

def on_button_a_down(_):
    global i
    time.sleep_ms(10)
    if button_a.value() == 1: return
    radio.send("1")
    _E6_97_B6_E9_97_B4_E6_8F_90_E7_A4_BA(10)
    rgb.fill((int(51), int(255), int(51)))
    rgb.write()
    time.sleep_ms(1)
    _E6_97_B6_E9_97_B4_E6_8F_90_E7_A4_BA(12)
    Flash()
    rgb.fill((int(255), int(0),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_E4_BF_A1_E6_81_AF_E6_8F_90_E7_A4_BA()

def display_font(_font, _str, _x, _y, _wrap, _z=0):
    _start = _x
    for _c in _str:
        _d = _font.get_ch(_c)
        if _wrap and _x > 128 - _d[2]: _x = _start; _y += _d[1]
        if _c == '1' and _z > 0: oled.fill_rect(_x, _y, _d[2], _d[1], 0)
        oled.blit(framebuf.FrameBuffer(bytearray(_d[0]), _d[2], _d[1],
        framebuf.MONO_HLSB), (_x+int(_d[2]/_z)) if _c=='1' and _z>0 else _x, _y)
        _x += _d[2]

button_a.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a_down)

radio.on()
radio.config(channel=11)
rgb.fill((int(255), int(0),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_E4_BF_A1_E6_81_AF_E6_8F_90_E7_A4_BA()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自控行人过马路交通信号灯(行车同步端)

行车端红绿灯:

  ①亮绿灯,等待接收广播指令;

  ②当接收到广播指令,等待缓冲时间,黄灯闪亮3次,红灯亮,等待15秒,行人通过后,恢复绿灯。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自控行人过马路交通信号灯(行车同步端)

from mpython import *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

import radio

import ubinascii

_radio_msg_list = []
def radio_callback(_msg):
    global _radio_msg_list
    try: radio_recv(_msg)
    except: pass
    if _msg in _radio_msg_list:
        eval('radio_recv_' + bytes.decode(ubinascii.hexlify(_msg)) + '()')

tim13 = Timer(13)

def timer13_tick(_):
    _msg = radio.receive()
    if not _msg: return
    radio_callback(_msg)

tim13.init(period=20, mode=Timer.PERIODIC, callback=timer13_tick)

import time

import framebuf

import font.digiface_44

def upRange(start, stop, step):
    while start <= stop:
        yield start
        start += abs(step)

def downRange(start, stop, step):
    while start >= stop:
        yield start
        start -= abs(step)

def _E6_97_B6_E9_97_B4_E6_8F_90_E7_A4_BA(x):
    global k, j
    for k in (1 <= int(x)) and upRange(1, int(x), 1) or downRange(1, int(x), 1):
        oled.fill(0)
        display_font(font.digiface_44, (str((x + 1) - k)), 32, 8, False, 2)
        oled.show()
        time.sleep(1)
    oled.fill(0)
    oled.show()

def flash():
    global x, k, j
    for j in range(1, 4):
        rgb.fill((int(255), int(255),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time.sleep_ms(500)
        rgb.fill( (0, 0, 0) )
        rgb.write()
        time.sleep_ms(1)
        time.sleep_ms(500)

_radio_msg_list.append('1')
def radio_recv_31():
    global i, x, y
    _E6_97_B6_E9_97_B4_E6_8F_90_E7_A4_BA(7)
    flash()
    rgb.fill((int(255), int(0),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_E6_97_B6_E9_97_B4_E6_8F_90_E7_A4_BA(15)
    rgb.fill((int(0), int(153),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def display_font(_font, _str, _x, _y, _wrap, _z=0):
    _start = _x
    for _c in _str:
        _d = _font.get_ch(_c)
        if _wrap and _x > 128 - _d[2]: _x = _start; _y += _d[1]
        if _c == '1' and _z > 0: oled.fill_rect(_x, _y, _d[2], _d[1], 0)
        oled.blit(framebuf.FrameBuffer(bytearray(_d[0]), _d[2], _d[1],
        framebuf.MONO_HLSB), (_x+int(_d[2]/_z)) if _c=='1' and _z>0 else _x, _y)
        _x += _d[2]
radio.on()
radio.config(channel=11)
rgb.fill((int(255), int(0),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网友:
行人控制端(mPthon X 图形编程)

网友:
行车同步端(mPython 图形编程)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自控行人过马路交通信号灯(视频)

网友:
6、远距离控制光线采集与记录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远距离控制光线采集与记录(控制端)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远距离控制光线采集与记录(控制端)

import radio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radio.on()
radio.config(channel=5)
oled.fill(0)
oled.DispChar("光线数据采集", 0, 0, 1)
oled.DispChar("按A键采集,按B键结束", 0, 16, 1)
oled.show()
while True:
    if button_a.value() == 0:
        rgb[1] = (int(0), int(102),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oled.fill_rect(0, 32, 128, 16, 0)
        oled.DispChar((str(light.read())), 0, 32, 1)
        oled.show()
        radio.send((str(light.read())))
        time.sleep_ms(100)
    if button_b.value() == 0:
        rgb[1] = (int(102), int(0),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oled.fill_rect(0, 32, 128, 16, 0)
        oled.show()
        radio.off()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远距离控制光线采集与记录(接收端)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远距离控制光线采集与记录(接收端)

import radio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radio.on()
radio.config(channel=5)
oled.fill(0)
oled.DispChar('光线数据接收', 0, 0, 1)
oled.show()
time.sleep_ms(50);print(('__TITLE', '光线'));time.sleep_ms(50)
while True:
    aaa = radio.receive()
    oled.fill_rect(0, 16, 128, 16, 0)
    oled.DispChar((str(aaa)), 0, 16, 1)
    oled.show()
    if aaa != None:
        print((int(aaa),))
        time.sleep_ms(100)

网友:
采集到的光线数据波形

网友:
光线采集控制端(mPython X 图形编程)

网友:
接收光线数据端(mPthon 图形编程)

网友:
目录清单
MicroPython动手做(01)——春节后入手了一块K210芯片AI开发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78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2)——尝试搭建K210开发板的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83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3)——零基础学MaixPy之开机运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18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4)——零基础学MaixPy之基本示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43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7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6)——零基础学MaixPy之单目摄像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9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7)——零基础学MaixPy之机器视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1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8)——零基础学MaixPy之识别颜色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9)——零基础学MaixPy之人脸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72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0)——零基础学MaixPy之神经网络KPU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92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1)——搭建掌控板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796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2)——掌控板之Hello Worl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18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27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4)——掌控板之OLED屏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389-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5)——掌控板之AB按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49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94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7)——掌控板之触摸引脚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4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8)——掌控板之声光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583-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9)——掌控板之蜂鸣器与音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66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0)——掌控板之三轴加速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99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1)——掌控板之磁场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18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83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3)——掌控板之WiFi与蓝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93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120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5)——语音合成与语音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375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6)——物联网之OneNE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17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7)——物联网之微信小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52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8)——物联网之Yeeligh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939-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9)——物联网之SIo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609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30)——物联网之Blynk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642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31)——物联网之Easy Io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690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