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9封装管理器的browse里什么都没有“

楼主:
如图:

网友:
检查一下软件库文件下就没有封装库文件

没有的话自己添加即可

网友:
手动添加元件库和封装库,可以在原理图和PCB中添加,自己把封装库文件直接放到安装目录下的

Altium\AD XX\ Library\

网友:
在原理图中添加如下,新版本AD也类似

网友A:
PCB图也类似这样添加

然后,如楼主1楼的原理图的封装管理器的browse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图也类似这样添加 然后,如楼主1楼的原理图的封装管理器的browse就有了

好嘞。添加成功。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