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 RL78 微控制器上使用 EZ-CUBE

楼主:
请问,大佬们,电路中“User circuit”电路部分该如何设计呢?

User circuit该如何设计?

User circuit该如何设计?

User circuit该如何设计?

网友A:
帮顶一下。帮忙呼叫@maychang @qwqwqw2088   @chunyang  几位大侠来看看

网友:
图中User circuit是外部的一个复位源,需要就加,不需要就不加,完全由需求决定。一般这类电路无非是电源监控复位、看门狗复位等,具体电路设计得先确定你需要何种复位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一下。帮忙呼叫@maychang @qwqwqw2088   @chunyang  几位大侠来看看

承蒙呼叫。

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看了也是白看。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