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的过孔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
目前想学习高速PCB的布线。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放置过孔。如:8mil的线、6mi线via过孔应该放多大的。跨层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多多。请高手推荐几本基础的资料或书籍

网友:
高速PCB板设计,孔的问题多多,也不是一两句一段话能说的清楚,也不权威。

所以推荐《华为PCB布线规范》

还有就是中兴的PCB设计规范

网友:
2 中兴通讯《印制电路板设计规范》系列标准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8135&page=1

网友:
3 是论坛下载中心,有好多资料,下载一两个看看即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listRes/9_73_0_0_1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