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总结

楼主:
作为STM32的初学者,今天终于把初步Keil+STM32 GPIO看完了,买了开发板,实践了一下,还不错。startup.s也大致看了一遍。

下一周目标:基于库函数的编程使用。

网友:
假期还在努力学习,赞。可以分享学习心得哈

网友:
基于库函数的编程方式,遵循大家都遵守的命名规则,也许会为其他芯片的开发打下基础。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为每个外设添加驱动文件。接下来再用的时候会非常方便。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0)
        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nt main()
{
    LED_Init();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9|GPIO_Pin_10);//复位F9 点亮D1
        delay(0xFFFFFF);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9|GPIO_Pin_10);
        delay(0xFFFFFF);
    }
}

网友:
赞一个,假期还是要出去嗨皮一下的

网友:
假期第二天,把cubemx学习了一下,编了个闪灯的程序。

与昨天基于库函数的方式,cubemx也算是基于另一种HAL库的编程方式了。

HAL库能更快入门,但不一定能更好入门,在函数库基础上过渡到HAL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一个缺点:感觉现在的cubemx版本(5.6.1)定义某个pin还要从封装图上去选,而不是直接可以从列表中选择;生产完了,不能单独删除某个pin,要clean所有的再重新设置。也可能是我没用好,没找到这些操作的方式。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LED1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LED2_GPIO_Port,LED2_Pin,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LED1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LED2_GPIO_Port,LED2_Pin,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0);

网友:
SensorTile.box开箱测试

学了基础知识之后,准备看看SensorTile.box,先拆机,果然电池没接

插上USB开始充电(红灯闪烁)。(但第二次插上就没什么灯亮了,不得己,拔掉电池,再用手机连接。)

插上电池

原来以为像Blynk一样的连接就好了,安卓市场先找配套的STBLE Sensor,没找到,就到论坛上下载安装。找到设备之后,老提示要连接物联网云平台。也提示有新固件。想把例子运行起来,也出现问题。

第一次开箱,还不算成功。接下来再试试

网友A:
没办法,改用苹果X试试,却是可以下载例程,也可以查看到数据。

P30Pro上面却不行,bug吗?

网友:
加油!相信你会越来越好!有问题欢迎来论坛提问,坛子里有很多经验丰富的热心网友。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的学习心得和个人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改用苹果X试试,却是可以下载例程,也可以查看到数据。 P30Pro上面却不行,bug吗?

楼主竟然用Microchip的螺丝刀拆ST的盒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