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走线的时候是网格线,有没有实心的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应该是进入了走线草图模式了

网友A:
草图模式是空心线,正常走线实心,还有隐藏模式。

PCB界面

快捷键 L

设置为Fin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草图模式是空心线,正常走线实心,还有隐藏模式。 PCB界面 快捷键 L 设置为Final

改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你试试看,ctrl+d 切换下,能不能从草图切换回轨迹

网友A:
可能不是草图模式

是不是在PCB面包中勾选了网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草图模式 是不是在PCB面包中勾选了网络了

看1楼的图不是所有线都是网络

这样如下试试

在打开的PCB图右下角

点击PCB面板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如图的时候按一下键盘上的1 可以进行空心走线与网格走线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