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

楼主:
怎么设置把电源线和底线得颜色设置成一样得,救急!

这个怎么设置能成后面那个图啊?

这个怎么设置能成后面那个图啊?

网友A:
电源线和底线得颜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和底线得颜色?

对,就是把那个电源线颜色改成地线得颜色,

网友B:
就是在布线完成后,要把电源线得颜色和地线得颜色改成一样得,说什么不同颜色只能显示在板子单独显示板子在板子得正面或者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把那个电源线颜色改成地线得颜色,

红线改成蓝线吗

用的是什么画图软件

不是一层的线最好分开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布线完成后,要把电源线得颜色和地线得颜色改成一样得,说什么不同颜色只能显示在板子单独显示板子 ...

这跟颜色没关系,是你自己把这两种画在不同层了。同层颜色会是一样的。你这一个top层,一个bottom层,你改一下层再画就是一样颜色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做什么,只要不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