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单片机+GSM实现发短信,数据可靠性的提高从何处下手?

楼主:
单片机+GSM的硬件组合,实现了发短信的功能,请问想要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应从何处下手?

PS:想要做一个实现发短信的功能的硬件产品的设计的话,单片机和GSM模块都可以上网买到,不太理解对于硬件的设计到底设计什么了。

网友A:
移动公网的SMS数据传输可靠性不用你操心,数字移动网本身在设计时已经有了充分的保证。你还不放心,可加个校验重发机制,哪怕最简单的奇偶检验都可以,因为SMS出现传输问题的可能性实在太低了。

至于你后面说的“不太理解对于硬件的设计到底……”这句话令人怀疑你前面针对传输可靠性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你真正要问的问题。所以,还是先弄清你到底想问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公网的SMS数据传输可靠性不用你操心,数字移动网本身在设计时已经有了充分的保证。你还不放心,可加个 ...

首先感谢一下大神的答复。

其次,是这样,“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这个要求是别人对我实现单片机+GSM发短信这个设计所额外提的,就想你所说的,我也认为GSM技术已经充分成熟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提高的地方,所以令我对于设计硬件实物的设计二字的意义产生了疑惑。

网友B:
至少在系统中使用看门狗,提高抗干扰性能,其他的就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在系统中使用看门狗,提高抗干扰性能,其他的就看具体情况了。

感谢回复。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最大的不可靠是信号弱和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