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处理?

楼主:
这怎么处理?呀!

已安装N遍。

网友:
用的什么仿真器?连接和设置都检查一下。

网友:
需要为MDK添加相应芯片的pack驱动

网友:
是不是没装PACK包啊 或者版本和PACK包版本不兼容? 搜搜其他版本的PACK包看看

网友:
就是装PACK包,安装不了。正是版本和PACK包版本不兼容!换了其他版本就好了!

谢谢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