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工作电流|Ids|=1.2A;|Vds|<0.2V的pmos和nmos管,增强与否无所谓,关闭漏电流小?

楼主:
RT!  主要做电源开关,是连续导通,不是高频开关类的,有个10khz就够了,还有要求 Rds小 ,静态电流小,关闭时漏电流小

请告知 具体型号;

网友:
|Vds|<0.2V,,,这个楼主想表达的是DS间的导通压降吧,与内阻有关

选MOS管还应该给出电压环境,MOS的DS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DS的导通电阻,负载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要比实际电流要大一些

网友:
功率MOS管的管压降等于通过MOS管电流乘以导通电阻。按照楼主叙述,通过电流为1.2A,要求压降小于0.2V,那么只要选择导通电阻RDS(on)小于0.2/1.2=0.1667欧的管子即可。这样的MOS管型号相当多。当然,耐压必须根据所使用的电源电压来考虑。

网友A:
举个栗子

因为楼主没个耐压环境,大概说一下

比如,和楼主选的功率大小,类似的如SI4812MOS管是N沟道,
查资料显示,N-Channel 30-V (D-S)

还有,P管IRF72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个栗子 因为楼主没个耐压环境,大概说一下 比如,和楼主选的功率大小,类似的如SI4812MOS管是N沟道 ...

Vds = Ids * Rds 吗? 还是固定的

我这个要求   开关压降低, 如果Vds抬高 ,后面的负载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B:
说一下耐压 Vdd <= 6.3V

网友B:
要的就是 肖特基的  p/n 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个栗子 因为楼主没个耐压环境,大概说一下 比如,和楼主选的功率大小,类似的如SI4812MOS管是N沟道 ...

耐压 : Vdd <= 6.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的就是 肖特基的  p/n mos管

 mos管没有肖特基一说

肖特基二极管

建议先把基本要求管子类型搞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耐压 Vdd <= 6.3V

这个Vdd什么意思,什么管

网友A:
按楼主的描述MOS管的要求,低压

又用到开关电源上,,,,?

不要这样盲目选MOS管

建议先把自己要做的开关电源,在原理上搞清楚,再选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描述MOS管的要求,低压 又用到开关电源上,,,,? 不要这样盲目选MOS管 建议先把自己要 ...

不做开关电源,就是一个锂电池充放电电路,锂电池在插上电源充电的时候,禁止放电,用pmos 断开;拔掉电源,锂电池放电, pmos  导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没有肖特基一说 肖特基二极管 建议先把基本要求管子类型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Vdd什么意思,什么管

就是整个电子系统的 电源电压,  接在 pmos  D级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0-5-3 21:12 按楼主的描述MOS管的要求,低压 又用到开关电源上,,,,? 不要这样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0-5-3 21:12 按楼主的描述MOS管的要求,低压 又用到开关电源上,,,,? 不要这样 ...

MOS管无论用到什么地方,

耐压值是多少,需要通过的电流是多少,这个是选MOS管的基本

网友A:
说白了,就是要知道,要进行的锂电池充放电电路,,这个充放电路的锂电池是几串,电压多高,充放电电流,,,,

开始就应该给大家说出来,,,,才能帮楼主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无论用到什么地方, 耐压值是多少,需要通过的电流是多少,这个是选MOS管的基本

耐压 6.3V,电流 1.2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就是要知道,要进行的锂电池充放电电路,,这个充放电路的锂电池是几串,电压多高,充放电电流,, ...

聚合物锂电池放电电压  2.3V~4.2V,最大放电电流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聚合物锂电池放电电压  2.3V~4.2V,最大放电电流1A

如已确定PMOS

可以看看

AO4403,AO4405,AO4407

用在锂电池充放电路中,选一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