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正题——LSM6DSOX的MLC机器学习理解

楼主:
步入正题——LSM6DSOX的MLC机器学习理解

学习前参考了justd0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851-1-1.html),不得不说,真是太强大了,自己写工具,自己做例子,看样子还是初次接触这个东西,真是做到了触类旁通。想必是一个高高手。

学习了官方文档:《Unico上MLC的使用》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的做,

1 MLCUI界面

找到了,说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特别说明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板子下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未响应,前几天还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懂的朋友给说下如何解决?

根据说明,共有四步:

  1. 获取数据

按照各路大神的设计过程,设置了一下,然后采集数据,可惜的是第一次竟然是这样一个空表。

2 第一次采集的数据

这是什么原因,没有采集到的数据?

很快,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没有点击start”,这叫大意失时间吧。

点击START后,采集到的了数据。

数据很多。

采集到数据以后,就进入了下一步。

2.标示数据、滤波器和特征计算

应该是每一次动作采集保存一次数据,而我是一次采集了很多次重复的动作,然后里面就有很多次重复的动作,怪不得justd0会写一个数据处理工具,是有原因的。

Configuration,设置好了得到一个.Raff文件

这一步需要用到weka,下载了来用。

加载文件

这些比较顺利,然后又来问题了。

Start一直是灰色,无法点击。

看来是采集的数据有问题,

没办法,用justd0的数据先把流程走一遍吧,

终于,

看到了最后的结果。

明天再自己采集数据从新这个吧。

感觉st的工程师真强大。真强大。

网友:
未响应那个,你查看下设备管理器,看看是不是有很多串口设备?

Unico连接板卡时,自动扫描串口列表,我猜可能是这方面问题。

网友:
我在使用过程中也经常遇到Unico软件卡死无响应的问题,需要等个几秒钟又可以了,有时候会自动退出,重新打开一下就好了,感觉好像软件有啥问题似的,或者电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