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MKI109V3近期调试经验及问题分享

楼主:
一、ST在GitHub中放置了一些示例工程,可以实现简单的功能:

将这些工程加入配置好的工程中,可以实现对应的描述功能,例如:single_double_tap

将工程.c文件加入后,打开对应的宏定义:

加入一些变量的头文件引用,

修改对应的总线方式,函数中已经写好了两种总线方式:iic和spi,我们只需要修改配置即可:

编译~下载即可。实例的单击、双击状态就会通过USB发送出来:

单击:

双击:

其他功能配置类似。

二、尝试了骨传感器,unico中可以实现对骨传感器的测试,可以采集骨传感器的声音数据。但是发现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解决:

1、骨传感器需要TDM接口,可以通过STM32中一些支持SAI功能的芯片进行配置,但是STEVAL-MKI109V3中芯片为STM32F401VE,看芯片手册中并不支持此功能。

但是,既然unico可以实现此功能,而使用的引脚为:

可能实现方法是通过SPI模拟出来的?@justd0 坛友给我提供了一篇专利:《一种利用SPI接口实现TDM音频数据接收的方法与系统》

既然官方可以实现此功能,是否可以申请ST公司适当开放该接口在MKI109V3上的使用方式呢?毕竟骨传感器要在该开发板上集成,再外接一个处理器与低功耗的目的有点背道而驰了。。@nmg

广大坛友有什么好的点子没~

602.11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14

网友A:
LIS25BA应该是通过SPI实现的,你可以参考那篇专利怼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S25BA应该是通过SPI实现的,你可以参考那篇专利怼一下试试。

如果官方不能提供方案的话只能硬怼一波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官方不能提供方案的话只能硬怼一波了哈哈

通常用I2S接口可以实现TDM的功能,如果需要可以把你的邮箱发我,我转个资料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用I2S接口可以实现TDM的功能,如果需要可以把你的邮箱发我,我转个资料给你?

wangsen321@126.com。有空分享下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