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2倍频

楼主:
求一个方波二倍频电路,基频1MHz,倍频后2MHz,要求倍频前后上升沿对齐,有没有什么直接的芯片啊?

网友A:
查了资料,有ICS501,可是输入要求2MHz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了资料,有ICS501,可是输入要求2MHz以上

倍频使用锁相环电路。ICS501就是一种锁相环芯片。

既然ICS501不满足你的要求,何不选择其它型号锁相环芯片?当然,可能使用起来没有ICS501那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倍频使用锁相环电路。ICS501就是一种锁相环芯片。 既然ICS501不满足你的要求,何不选择其它型号锁相环 ...

我想直接用一个芯片搞定,可是发现这些倍频芯片输入频率都要求2M以上了,用锁相环的话比较麻烦一些,而且会引入电阻、电容,受温度影响大

网友C:
锁相环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做法。1MHz可以用74HC4046,电路并不复杂,除了电源退耦电容外,大约只要4个电阻、2个电容,另外还要一片逻辑电路74HC74,就可以了。电阻电容的温飘完全不i影响锁相环的输出。

网友:
如果对于2倍频后输出的占空比要求不高,那么用一片异或门电路(例如74HC86)可以实现2倍频,前提是输入信号的频率固定,占空比严格满足1: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锁相环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做法。1MHz可以用74HC4046,电路并不复杂,除了电源退耦电容外,大约只要4个电阻、2 ...

请问,这样产生的倍频方波占空比满足50%吗,前提我输入的1MHz方波占空比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样产生的倍频方波占空比满足50%吗,前提我输入的1MHz方波占空比50%

如果要求倍频后的2MHz信号占空比严格为50%,不妨让振荡器产生4MHz信号,二分频后的2MHz信号必定占空比严格为50%。再二分频后的信号参加锁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样产生的倍频方波占空比满足50%吗,前提我输入的1MHz方波占空比50%

如果用锁相环方案,输出信号的频率、占空比、以及与输入信号之间的相位关系可得到完全保证。

如果用异或门方案,输出信号的频率在输入占空比保证1:2条件下可以得到保证,占空比取决于RC时间常数,与输入信号的相位只相差一个门电路的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sudongpo2018 发表于 2020-6-19 11:48 请问,这样产生的倍频方波占空比满足50%吗,前提我输入的1MHz方波 ...

一直无法上锁,参数设计方面参考了https://www.cnblogs.com/Excr/p/11823493.html

不懂为何无法实现,还望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gmchen 发表于 2020-6-19 15:24 sudongpo2018 发表于 2020-6-19 11:48 请问,这样产生的倍频方波占空比满 ...

几天没有上网,今天看到此消息。

电路中4046没有问题,163那个三角形标记如果是电源的话也没问题。

4046没有上锁,估计是那几个电阻电容的参数不对。建议按照下列步骤调试:

1、断开9脚的R1R3,直接在9脚加上电源电压的一半(2.5V),测量4脚输出频率,应该是需要的频率(2M)左右。若不对应该修改C1或R2。

2、改变9脚的电压,1.5V、3.5V,测量4脚的频率变化,2×pi×频率差/电压差=VCO的增益,就是你那个参考文献中的 Kvco(说明一下,你那个文献中关于Kvco的公式是错误的)。然后再计算R1、R3和C2

网友:
我有个系列帖子关于锁相环的,可参考一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0748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