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字节/字对齐的问题

楼主:
DSP对于char,short,int的字节对齐是强制的,表现为char按字节对齐,int按4字节对齐,short按2字节对齐,则当char*指向0x1时,使用(int*)char*,则实际引用的是0位置,当*(int*)char*=xx时,就会将原先存在0x1中的数据冲掉,造成错误。看下面的例子:

char * size_1;

int * size_4;

size_1 = (char*)0x81000000;

*size_1++ = 0x1;

*size_1++ = 0x2;>>>>>

mem_addr           content

0x81000000           01

0x81000001           02

0x81000002           xx

0x81000003           xx

*(int*)size_1 = 0;>>>>>>[char强制为整型后此时实际的指针值变为0x80000000]

mem_addr           content

0x81000000           00

0x81000001           00

0x81000002           00

0x81000003           00

size_4 = (int*)0x81000001;

*size_4 = 0xf3f2f1f0;>>>>>>>[ 0x81000001中的1被忽略]

mem_addr           content

0x81000000           f0

0x81000001           f1

0x81000002           f2

0x81000003           f3

size_1=(char*)size_4;

i=*size_1;>>>>>>>[整型指针在写存储器的时候忽略字边界的偏移部分,但仍然存在,当

强制为char时,这个全部地址赋值给char,size_1=0x81000001]

i=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