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MKI109V3 硬件外设的简单总结

楼主:
接收到STEVAL-MKI109V3 开发板后感觉这个开发板用料是很足的。功能不仅仅只用于传感器的评估。
首先 评估板 MCU 产生PWM _A 如下图 通过电子开关 AS21p 可以对ADC_V_REF 进行调节 输出 可以控制 电压范围0-ADC_V_REF
显然 ADC_V_REF 被TS3431CILT稳压在 3.0V
同过不同的PWM _A的占空比可以将电压分割为不同的电压,U1B 是运放做的有源滤波器 ,其放大倍数计算为 :ui /100 = uo/(20+100)*100 计算uo/ui = 1.2 放大倍数为1.2 ,也就是说 VDD_set_A是可以同过PWM _A占空比 设置为 0-3.6V 的范围。
继续看VDD_set_A是控制信号 来控制 T3 T4 组成的恒流源的电流当 RANG_100x_A 处于低电平状态是 t7 和T2 属于关闭状态
电流 通过 T4 到 Sense_Hi_A ,同时 流过R70 与r69 并联 后 通过 R71 流到 VDD_OUT 和Sense_Lo_A 此时 Sense_Hi_A 和Sense_Lo_A 电压相差 i * 1000R 若RANG_100x_A 处于高电平状态 t7 和T2 属于导通状态,电流通过 t7 和T2 通过 R71 流到 VDD_OUT 和Sense_Lo_A 此时 Sense_Hi_A 和Sense_Lo_A 电压相差 i * 10R ,所以 RANG_100x_A 可以将Sense_Lo_A 此时 Sense_Hi_A 之间的电压进行100倍的衰减。以上电路为 输出 Sense_Lo_A 此时 Sense_Hi_A 之间的压差和 VDD_OUT 做准备。这里的电压差可以作为 传感器器的工作的电流的测量 从而评估传感器的功耗。
如上图,将产生的Sense_Lo_A 此时 Sense_Hi_A 之间的压差 进行差分放大,U3B为固定放大倍数 ui/(20k+100k
)*100k = uo/(100k+20k ),得出 uo/ui =24/5 = 5 放大倍数约为5倍,c12为高频滤波 U31A 为RC 有源滤波器 输出到 mcu 检测
其中U8A 和U8B 作为电子开关 选择不同的反馈电阻 来调节 放大倍数..。不同的放大倍数,是用来测试不同传感器的功耗,当传感器功耗非常小的时候 可以选择大的放大倍数,来检测传感器的功耗 ,当传感器的功率较大,可以选择小的放大倍数 ,使放大后的值在MCU 检测范围内。所以,评估板在评估传感器的功耗上做了很多功夫。
上图是运放做的稳压源 uo/(270+120)*270=ui u0 =4.333v 这个电源作为稳压源给开关芯片供电。
上图 是开发板电源部分 ,分为USB 供电 和外部供电 ,尾部供电 T17做为P mos 起到 防止反接电源的作用 若有外部供电 ,会导通 T22三极管 从而关闭T19 PNP 管 这样 就会关闭 USB供电功能。
上图是作为USB 检测的显示电路 当 USB 有电源 供电 且单片机检测到 USB信号号后 会在 USB_Disc接口输出高电平 显示LED 会亮起。说明USB 正常。
作为电平转换的芯片 ,转换传感器与MCU 之间的电平。
上图是传感器的安装座接线顺序。
传感器是用VDD_OUT VDDIO_OU 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