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哥哥。。我又来问问题了

楼主:
目前题目让我画出这个电路输入电阻的阻值,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不是等于第一极的输入电阻吗?所以我想通过测量第一极输入电阻的电压和电流来来画出第一极输入电阻的电压。但是由于我第一极用的是nmos管,我不确定电压表和电流表该放在哪里,所以我直接放在nmos的Gate上(但是gate的电流会很小很小?)然后通过V/I 就得出这样子的一个图像 不知道是否正确?这是我的电路图和结果。(题目要求输入电阻应该在1M到1.5M之间)

网友:
如果采用电压表+电流表方式测量,电流表当然与电源(图中V1)串联,电压表当然与电源(图中V1)并联。

网友A:
首楼图中电压表和电流表位置,测量的是2N7000管输入电阻,而不是 “这个电路输入电阻的阻值”。“这个电路输入电阻的阻值” 还应该包括R1、R3和C1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楼图中电压表和电流表位置,测量的是2N7000管输入电阻,而不是 “这个电路输入电阻的阻值”。& ...

那请问如何要测量这个电路的输入电阻 是否应该电压表和V1并联,电流和V1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如何要测量这个电路的输入电阻 是否应该电压表和V1并联,电流和V1串联

"如何要测量这个电路的输入电阻 是否应该电压表和V1并联,电流和V1串联"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楼图中电压表和电流表位置,测量的是2N7000管输入电阻,而不是 “这个电路输入电阻的阻值”。& ...

您好,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不是跟C1,R1,R2以及GS之间的电阻相关吗?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具体等于多少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不是跟C1,R1,R2以及GS之间的电阻相关吗?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具体等于多少呢? ...

“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不是跟C1,R1,R2以及GS之间的电阻相关吗”?

2N7000是N沟MOS管,其门极源极之间电阻大到可以忽略(根据手册,施加15V电压时电流小于10nA)。

2N7000门极与源极之间分布电容的容抗因R4的存在,也可以忽略。

但2N7000门极与漏极之间分布电容因米勒效应,不可忽略。该管电压增益约为R3/R4,即约为30倍。手册中查得门极漏极之间电容不大于5pF,考虑米勒效应,输入等效电容150pF。10kHz时门极输入容抗约106千欧。

上述容抗,并联上R1、并联上R2,串联上C1容抗,就是该电路输入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不是跟C1,R1,R2以及GS之间的电阻相关吗?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具体等于多少呢? ...

从数值计算中可知,2N7000门极漏极之间分布电容的容抗,才是输入阻抗最主要的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不是跟C1,R1,R2以及GS之间的电阻相关吗”? 2N7000是N沟MOS管,其门 ...

前辈,您好,你说上述电路的输入阻抗为C1+R1//R2//Ci,其中Ci为上述米勒效应带来的容抗;

可是R3哪里去了,输入阻抗不是应包含R3吗?R3和Ci是串联还是并联关系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你说上述电路的输入阻抗为C1+R1//R2//Ci,其中Ci为上述米勒效应带来的容抗; 可是R3哪里去 ...

“可是R3哪里去了,输入阻抗不是应包含R3吗?”

详细计算的话,确实应该包括R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你说上述电路的输入阻抗为C1+R1//R2//Ci,其中Ci为上述米勒效应带来的容抗; 可是R3哪里去 ...

“R3和Ci是串联还是并联关系呢?”

R3应该和Ci中的一部分(漏极-门极之间分布电容经米勒效应的等效电容)是串联关系。因R3和这部分电容串联,R3电阻小于电容容抗(频率降低的话,容抗增大,R3作用更小),故忽略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和Ci是串联还是并联关系呢?” R3应该和Ci中的一部分(漏极-门极之间分布电容经米勒效应 ...

讲的很详细,理解了,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