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中控12V电源滤波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汽车中控12V电源入口为什么需要330uH电感和3300uF的大电容形成的LC滤波电路滤低频干扰?有什么EMC原因吗?还是需要通过电感和电容提供暂态电流?

12V电源滤波电路

12V电源滤波电路

网友:
汽车电子交工时因最终需要认证等,包括EMC认证,滤波电路应该是在当初设计时,尽可能的达到EMC要求的

网友:
请教一下,是因为需要把低通截止频率设置低一些(330uH,3300uF,截止频率在150Hz左右)呢?还是是需要把低频部分干扰的衰减增大一些呢?侧重点是哪一个方向?

网友:
实际上从认证通过的率考虑,在低通截止频率点下,把低频部分干扰的作为重点应该是一般作法。

网友:
LC选值,不是固定参数,需要不同场所,不同电路,不同信号,汽车中控是控制汽车空调、音响等舒适娱乐装置的地方。

电感值要与实际功率电感的电流,还要考虑纹波噪声,启动瞬间大电流情况。

网友:
汽车电源有时波动会比较大,特别是在蓄电池电量较低的情况下启动发动机,电压可能会明显瞬态下降,所以使用较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对后级会比较有利。另一方面,汽车电源比较脏,往往会有较大的噪声,串入电感主要是为抑制高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