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聚合物锂电池充放电电路讨论,请各位好友指点,提供宝贵意见

楼主:
如图所示,如有不妥的地方,需要改进的地方,请各位友人不吝赐教

网友A:
J1J2是外接的5V,J2是USB方式

两种方式的充电电流通过那个限流电阻调节的,J2的USB和J1是一样的充电电流?多大

网友B:
二极管的电流太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J1J2是外接的5V,J2是USB方式 两种方式的充电电流通过那个限流电阻调节的,J2的USB和J1是一样的充电电流 ...

J1 用于插 DC头子的 电源适配器,如下图,图片中的是范例,并不是实际所用产品

 J2 用的是 microUSB 2.0 母座 ,用microUSB2.0 的线充电,可以插到各种USB 接口供电,比如 电脑 usb ,显示器usb,手机充电器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的电流太小

你是说led吗?我选的是  高亮  低功耗的led ,1mA 就亮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J1 用于插 DC头子的 电源适配器,如下图,图片中的是范例,并不是实际所用产品  J ...

充电电流,不是应该由  U1来决定的吗?

U1 有两种充电方式 一种 恒流 一种恒压,他是根据电池充电的情况决定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的,

J2 插在 手机充电器上时  应该电流供应足够,如果是笔记本电脑 恐怕就可能电流不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led吗?我选的是  高亮  低功耗的led ,1mA 就亮的那种

BAT54C

网友:
也是  太小了 ,请问有没有功率大的 肖特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