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esp32 1.12版 读取i2c寄存器数据异常的问题

楼主:
刚刚开始玩micropython

使用I2C读取压力寄存器的数据,但是遇上了比较诡异的问题

比如

import time

import os,sys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i2c = I2C(1,scl=Pin(17), sda=Pin(16))

add = i2c.scan()

add

>>>[109]

>>> i2c.readfrom_mem(add, 0x06, 6)
b'\x00\x15Y\x1a\xe6\x00'
>>> i2c.readfrom_mem(add, 0x06, 6)
b'\x00\x16\x16\x1a\xee\x00'
>>> i2c.readfrom_mem(add, 0x06, 6)
b'\x00\x17\xa2\x1a\xec\x00'
>>> i2c.readfrom_mem(add, 0x06, 6)
b'\x00\x18\xcf\x1a\xec\x00'
>>> i2c.readfrom_mem(add, 0x06, 6)
b'\x00\x1c\xa8\x1b\x08\x00'
>>> i2c.readfrom_mem(add, 0x06, 6)
b'\x00\x16\xda\x1b\x0f\x00'
>>> i2c.readfrom_mem(add, 0x06, 6)
b"\x00\x1a\xae\x1b'\x00"
>>> i2c.readfrom_mem(add, 0x06, 6)
b'\x00\x17\x8d\x1b&\x00'
>>> i2c.readfrom_mem(add, 0x06, 6)
b"\x00\x19D\x1b'\x00"
>>> i2c.readfrom_mem(add, 0x06, 6)
b'\x00\x15\xbb\x1b(\x00'

在读取寄存器原始压力数据的时候回出现这种数据乱码错位的问题。。。。

一头雾水,愁死我了。。。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这是python数据的显示问题,直接访问bytes中的数据就可以了。

d = i2c.readfrom_mem(add, 0x06, 6)

d[0]

网友:
我使用ESP32 的I2C端口时,只有IO25, IO26, IO18, IO19配置为I2C端口时工作正常。配置为其他端口时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