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6678支持flash分区吗

楼主:
如题,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A:
EMIF16接口,最大支持到256MB

如果采用EMIF16地址总线作为寻址方式的话,如NOR flash,ASRAM等,该片选的最大寻址空间是64M。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IF16接口,最大支持到256MB 如果采用EMIF16地址总线作为寻址方式的话,如NOR flash,ASRAM等,该片选 ...

谢谢,问题表述的不大清楚。C6678支持分区进行spi flash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