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血压计原理两个问题

楼主:
电子血压计原理两个问题
1.袖带自动充气,到一定压力(比收缩压高30-50mmHg),此时收缩压都是未知的,血压计是如何判断当前给的压力的?

2.收缩压=0.45*峰值,舒张压=0.75*峰值,这里是反了吧?收缩压更大才对

原理是否可以简单归纳为:血流通过血管产生震荡波,压力作用于袖带,袖带把压力传递给压力传感器,传感器感知压力,然后得到一个波动的峰值,根据峰值就可以推算出血压值?

网友A:
自动加压的血压计在加压过程中是通过读取传感器数值为依据进行加压的,有的在加压过程中完成测试,有的则采用加压到传感器波动数据消失再留取适当余量,然后在降压过程中完成测试。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都有产品采用。

网友B:
“1.袖带自动充气,到一定压力(比收缩压高30-50mmHg),此时收缩压都是未知的,血压计是如何判断当前给的压力的?”

用过水银血压计没有?水银血压计是用水银柱高度来测量压强的。当袖带充气后缓慢放气时,可以看到水银柱随人的脉搏跳动。压强逐渐降低,出现第一个跳动时的压强就是收缩压。

由此可以类推袖带充气时的压强变化。充气时袖带内气体压强也会随脉搏跳动,某一次跳动后一定时间内没有再发生跳动(这个“一定时间”必须大于脉搏周期),即认为已经充了足够压强的气体。然后转入放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袖带自动充气,到一定压力(比收缩压高30-50mmHg),此时收缩压都是未知的,血压计是如何判断当前 ...

就是血流的压力做用于袖带,改变袖带的压强,然后压力传感器检测到这个压力的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动加压的血压计在加压过程中是通过读取传感器数值为依据进行加压的,有的在加压过程中完成测试,有的则采 ...

90mmHg<收缩压<140mmHg、60mmHg<舒张压<90mmHg----------------他这个应该是写错了  收缩压是更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血流的压力做用于袖带,改变袖带的压强,然后压力传感器检测到这个压力的变化?

“就是血流的压力做用于袖带,改变袖带的压强,然后压力传感器检测到这个压力的变化?”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0mmHg<收缩压<140mmHg、60mmHg<舒张压<90mmHg----------------他这个应该是写错了  收缩压 ...

“90mmHg<收缩压<140mmHg、60mmHg<舒张压<90mmHg----------------他这个应该是写错了  收缩压是更大的 ”

没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mmHg<收缩压<140mmHg、60mmHg<舒张压<90mmHg----------------他这个应该是写错了  ...

“90mmHg<收缩压<140mmHg、60mmHg<舒张压<90mmHg---------------这个是没错

我说的是收缩压=0.45*峰值    舒张压=0.75*峰值  这个应该是错的 是反了吧!

这个峰值是什么时候最大?袖带的内部的气压=血压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mmHg<收缩压<140mmHg、60mmHg<舒张压<90mmHg---------------这个是没错   ...

我不知道图片中说的峰值以及0.45、0.75……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5-8 08:49 “90mmHg<收缩压<140mmHg、60mmHg<舒张压<90mmHg------- ...

那你是如何判断舒张压和收缩压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如何判断舒张压和收缩压的 ?

稍待,我画个图来表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如何判断舒张压和收缩压的 ?

袖带内气压在充足了气之后,缓慢放气,压强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大致如上图所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如何判断舒张压和收缩压的 ?

上图中A点以左部分袖带内压强大于动脉内收缩压,动脉血流完全被阻断,动脉内压强不变化,袖带内气体压强缓慢均匀下降。

A点处袖带内气体压强等于动脉收缩压,心脏收缩时动脉血开始流动,这会使袖带内气体压强增加一下,所以袖带内气体压强有个波动。

随后袖带内气体压强继续下降,下降过程中心脏每收缩一下,袖带内气体压强都会波动一下,如B点。

C点以右,袖带内气体压强小于舒张压,动脉完全畅通,血流不受阻碍,心脏收缩也不会影响袖带内气体压强,不会使袖带内气体压强产生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如何判断舒张压和收缩压的 ?

所以,袖带充足气之后,缓慢放气,压强逐渐下降。检测到第一个波动时袖带内的压强就是动脉收缩压,最后一个波动时袖带内的压强就是舒张压。

网友:
按楼主帖的说法,注意是在波动最强时即以峰值为基点,向前找幅值为峰值的0.45倍波动点,该波动点对应的压力为收缩压。向后找……,注意向前和向后,方向不同哦。

网友:
楼主的困惑,纯属语文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图中A点以左部分袖带内压强大于动脉内收缩压,动脉血流完全被阻断,动脉内压强不变化,袖带内气体压强 ...

动脉内收缩压-------这个压力其实是血流向外的压力吧,收缩压从字面上理解还以为是缩进去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脉内收缩压-------这个压力其实是血流向外的压力吧,收缩压从字面上理解还以为是缩进去的压力,

收缩压,是心脏收缩时血管内的压强。认为是 “缩进去的压力”,纯属望文生义。而且,流体内部某一点的压强在各个方向上均相等,没有指向,没有 “缩进去” 或者 “伸出来” 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