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压放大器关键电阻的取值

楼主:
图就不画了,借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817-1-1.html 的图

因此类放大器的零点飘移非常严重,基本上极少用于直流信号放大,故绝大多数情况用于交流电压放大,现在基于此用途对关键电阻元件的取值范围作一个限定。

作为放大器,必有输出电容Co从集电极取出交流信号输出至负载RL,为简化分析,不计Co容抗。

对于集电极电流的交流分量而言,RL与RC并联,故RL的并入,使得RC上的交流信号下降了 RC / RL 倍,

自认为语文无敌的人,可以理解为RC上的交流信号下降为原来的 1 / ( 1 + RC / RL )

OK, 设VCC=12V,Vsat=0.7V, RL=600R,要求RL上的交流有效值为1V,请问RC如何取?

解:不考虑RL,RC上的正弦电压有效值最大值 =(12-0.7)/ (2*sqrt(2)) = 4 (V),则RC取值的上限=0.6*(4-1)=1.8(K)

考虑满足一定的失真及电阻的标称值,可取E24系列的1.2~1.5K。

精度不重要,范围很重要!!!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PowerAnts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曾经,某某某教授推导出特定RL时的静态电压并不=0.5*(VCC+Vsat ) , 并洋洋得意。如果RL是固定的,教授无疑是对的,但是RL变轻或开路,输出电压失真加大甚至截顶。被批判的人也有长处的。某某某教授用高等数学,实际上用小学数学也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A:
1.RC上的交流信号下降为原来的 1 / ( 1 + RC / RL )

2.RC上的正弦电压有效值最大值 =(12-0.7)/ (2*sqrt(2)) = 4 (V),则RC取值的上限=0.6*(4-1)=1.8(K)考虑满足一定的失真及电阻的标称值,可取E24系列的1.2~1.5K。

这两个计算一点都没看懂 哥   您忙完 烦请详细的说下计算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RC上的交流信号下降为原来的 1 / ( 1 + RC / RL )   2.RC上的正弦电压有效值最大值 =(12-0.7 ...

原理:集电极是电流源输出,RC和RL上的电压正比于阻抗。懂了不用我再细讲,没懂的话我写1000字也是白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理:集电极是电流源输出,RC和RL上的电压正比于阻抗。懂了不用我再细讲,没懂的话我写1000字也是白写

好吧  第一个懂了   那第二个呢  这个计算公式怎么来的  需要知道过程不  还是我们只管用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  第一个懂了   那第二个呢  这个计算公式怎么来的  需要知道过程不  ...

第2个不就是从第1个得来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2个不就是从第1个得来的吗?

真没看懂 烦请版主说下推导过程

网友A:
RC上的正弦电压有效值最大值 =(12-0.7)/ (2*sqrt(2)) = 4 (V)------12V减去VBE/2√2   这个就是正弦电压有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2个不就是从第1个得来的吗?

小学数学,还推啥?心算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上的正弦电压有效值最大值 =(12-0.7)/ (2*sqrt(2)) = 4 (V)------12V减去VBE/2√2 这个就是正弦电 ...

正弦峰值是不是有效值的根号2倍?上下摆是不是需要再乘以2?这种问题都理解不了,建议去搞销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没看懂 烦请版主说下推导过程

小明有8个苹果,几个同学上他家玩,刚好1人分2个吃,问有几个同学上他们家来玩?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小学2年级的数学?

网友:
正好可以学习下

网友:
还真没看懂,烦请版主有空时再说下推导过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