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楼主:
掌控拓展板(parrot)是掌控板衍生的一款体积小巧、易于携带的拓展板。支持电机驱动、语音播放、语音合成等功能的IO引脚扩展板,可扩展12路IO接口和2路I2C接口。

技术参数

该板具有以下特性:

两路DC马达驱动,单路电流150mA

支持音频功放和喇叭输出(掌控板P8,P9引脚)

支持文字转语音(Text To Speech)的语音合成

扩展12路IO接口、2路I2C接口

体积小巧、便携,易于携带

支持锂电池供电和外接USB电源供电两种方式

内置330mAH锂电池,支持锂电池循环充电

工作电压:3.3V

最大输出电流: 1A@3.3V

充电电流: 最大170mA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eagler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快递刚到,为做系列实验,特入手了二套拓展板掌控宝(带350ma电池)

网友:
组装好是这样的

网友:
电源指示灯状态:
v1版本
电源输出指示功能: 3.3V输出,指示灯亮;无输出则灭。
v2版本
电源输出指示功能: 3.3V输出,指示灯亮;无输出则灭。
电池电量指示功能: 通过闪烁次数反馈电量,4档电量显示。

充电指示灯状态:
v1版本
注意:只能在电源开关打开下,才能指示充电放电状态。
充电指示功能: 充电中,指示灯亮;充满,指示灯熄灭;
放电指示功能: 通过指示灯闪烁次数来反馈电池电量。频率越快电量越低,电量满时,常亮。
v2版本
充电指示功能: 充电中,指示灯闪烁;充满,指示灯熄灭;
VCC: VCC电源区别与其他3.3V电压电源。提供3.3V以上更高的电压和更大的电流驱动。用于应付较大的驱动需求。电源路径管理,当没接USB充电时,VCC由电池电压直接提供;接上USB充电时,VCC由USB提供电源。

安装说明
掌控板和掌控拓展板都有3个孔,通过3个铜柱将两板连接连接,拧上螺丝固定,套入软质外壳即可,如图所示。

网友:
掌控宝功能说明

电机驱动

掌控拓展板支持2路的PWM电机驱动(掌控拓展板背面标记M1和M2),你可以接入直流电机马达(如TT马达、N20)和LED灯(满天星灯带)

I/O

掌控拓展板左右两侧扩展出12路I/O接口、2路I2C接口。可以通过这些接口接入经典的传感器输入模块,输出模块。例如:按键、人体红外、超声波、LED、马达、蜂鸣器、数码管...... 拓展板扩展引脚有P0、P1、P2、P3、P5、P6、P7、P11、P13、P14、P15、P16、P19(SCL)、P20(SDA)

重要

由于P5、P11是掌控板的按键A、B的IO引脚,为避免冲突,限定拓展板的P5、P11引脚只能用于数字电平输入,且拓展板会对输入电平进行翻转。在使用时,须重点注意!

喇叭—音频播放

掌控拓展板内置喇叭,支持音频播放。

语音合成(TTS)

将文本转化为文字,让机器能够说话。这样就可以给掌控板添上“嘴巴”。比如在程序内输入你想要说话的内容,让它说给你听。

Python库

parrot 模块 : 用于电机驱动功能

audio 模块 : 用于音频播放功能

网友:
1、通过音频模块播放网络歌曲

#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通过音频模块播放网络歌曲(掌控宝内置喇叭)

#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通过音频模块播放网络歌曲(掌控宝内置喇叭)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network
import audio
import time

my_wifi = wifi()

my_wifi.connectWiFi("zh", "zy1567")

audio.player_init()
audio.set_volume(70)
audio.play("http://wiki.labplus.cn/images/4/4e/Music_test.mp3")
while True:
    oled.fill(0)
    oled.DispChar("播放网络歌曲", 30, 16, 1)
    oled.DispChar("春天在哪里", 35, 32, 1)
    oled.show()
    rgb[1] = (int(0), int(51),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播放网络音频
要播放网络上mp3音频文件,需要知道音频的URL地址。目前,大部分的音乐网受版权保护,并不直接提供音乐的URL,你可以通过一些插件爬取音频的URL地址。

注解
掌控板需要确保连接网络通畅。URL必须是完整的网络地址,否则无法解析。音频解码功能使用到 audio 模块的 audio.play(url) 函数, url 参数可以为音源的本地文件系统的路径或网络URL地址。

网友:
mPython X 图形编程

网友:
2、拓展掌控宝的元件布局

网友:
3、拓展掌控宝驱动电机函数

拓展板支持2路的PWM电机驱动,可以使用直流电机马达,如TT马达、N20等。

(1)首先导入parrot模块:

import parrot

(2)M1、M2,正转速度设为80:

import parrot                           # 导入parrot 模块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1,80)       #  设置M1正转,速度为80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2,80)       #  设置M2正转,速度为80

(3)反转: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1,-80)      #  设置M1反转,速度为80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2,-80)      #  设置M2反转,速度为80

(4)停止: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1,0)        # 停止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2,0)        # 停止

控制电机速度使用到函数 set_speed(motor_no, speed) 。motor_no 参数为电机编号,可选编号常量有 MOTOR_1 、MOTOR_2 。 speed 参数为速度,范围-100~100,正值表示正转,负值时表示负转。 当某些时候需要知道当前设置的速度值时,你可以用 get_speed(motor_no) 返回当前电机速度。

网友:
4、掌控拓展板-按键控制TT电机

作为动作输出,接受高电平时可以通过连续旋转来给应用提供动力,可正反向,速度可调。这里使用单轴TT直流减速电机做实验。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VCC 3.3-5V
XH2.54间距端子线
单轴TT直流减速电机
模块30x70mm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按键控制TT电机

#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按键控制TT电机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import parrot

def on_button_a_down(_):
    global aaa
    time.sleep_ms(10)
    if button_a.value() == 1: return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1, 80)
    time.sleep(1)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1, 0)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2, 0)
    time.sleep(1)

button_a.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a_down)

网友:
mPython 图形编程

网友:
5、按键控制小车前进、后退与旋转

#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按键控制小车前进、后退与旋转

#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按键控制小车前进、后退与旋转

import parrot

from mpython import *

def forward():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1, 80)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2, 80)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Information/Forward.pbm', 0), 32, 0)
    oled.show()

def retreat():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1, -80)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2, -80)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Information/Backward.pbm', 0), 32, 0)
    oled.show()

def right():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1, 80)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2, -80)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Information/Right.pbm', 0), 32, 0)
    oled.show()

import time

def on_button_a_down(_):
    global aaa
    time.sleep_ms(10)
    if button_a.value() == 1: return
    rgb.fill((int(0), int(102),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forward()
    time.sleep(2)
    Left()
    time.sleep(1)
    retreat()
    time.sleep(2)
    right()
    time.sleep(1)
    oled.fill(0)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1, 0)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2, 0)
    rgb.fill( (0, 0, 0) )
    rgb.write()
    time.sleep_ms(1)
    oled.show()

def Left():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1, -80)
    parrot.set_speed(parrot.MOTOR_2, 80)
    oled.fill(0)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Information/Left.pbm', 0), 32, 0)
    oled.show()

image_picture = Image()

button_a.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a_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