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的东西方向是反的

楼主:
创建的指南针APP 上(Compass and level) 上,我发现指南针的指针在需要指向东的时候却指向了西。

下面是两个图,体现出手机自带指南针和ST 传感器在方向上的差异。

网友:
不懂的我猜测下是不是应该有个先校准啊,是不是缺了校准操作??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以前微软的makecode也犯过这个错误。

网友:
南北是正确的吗?如果正确试着反传感器上下面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
1) 校准:拿着蓝色 小盒子 走了一个 8,沿着箭头方向。

2) 方向如图(下面第一个图)

3)把蓝色盒子贴白色标签的那边朝天,也就是UPSIDE DOWN 了一下

4)校准:拿着蓝色 小盒子 走了一个 8,沿着箭头方向。

5) 方向如图(下面第二个图)

看起来方向是错了。这个指南针。

网友:
我使用stblesensor的compass and level试了一下,方向正常。

你说一下你具体的测试方法,把问题描述清楚,我再帮你试试。

网友:
首先右下角绿了,说明指南针调试OK,能工作。 然后手机开启指南针以方便对比方向。 看图,手机所指向的西方和指南针所指向的西方不是同一个方向,是180度相反的。红色箭头所指的分别是手机指南针和蓝色盒子所指示的西方。黄色圈圈里有蓝色灯的是蓝色盒子。

指南针

网友:
7楼有我拍的视频来展示方向是反的

网友:
你现在板子顺时针转动,APP的指针是和板子的转动方向一致不?

网友A:
APP的指针是和板子的转动方向是一致的。

手机自带指南针所指的西方 和  ST蓝色盒子所指向的西方是相反的。

网友:
11楼图片下有视频下载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P的指针是和板子的转动方向是一致的。 手机自带指南针所指的西方 和  ST蓝色盒子所指向的西方是 ...

因为SensorTile.box人盒子上没有标明哪一个方向应该是北,它的方向应该是和板子上的传感器焊接的方向有关,你试着把传感器的方向调整到和另一个手APP显示的方向一至的时候,拆开看一下板子上的传感器,对照数据手册看是不是和手册里的一致。

网友:
哪个芯片是探测方向变化的?我看看焊接方向是否跟你们方向正常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