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LT1763这个芯片旁路电容取值的问题

楼主:
LT1763官方电路里有一个103的旁路电容,

想请教大家这个电容容值可以变化吗?因为手头只有体积比较大的103薄膜电容,能用0.1u的贴片陶瓷来代替吗?

网友A:
容量有点大,一致还可以

勉强代替,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有点大,一致还可以 勉强代替,效果不一定好

明白了,谢谢版主回复,我还是去买一些103贴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