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板层,layer type 各项分别是什么用途啊?求大神指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其实,网上这些层的意义很多介绍

就楼主1楼 截图来说

Overlayer是丝印层,顶层Top Overlayer,底层Bottom Overlayer ,丝印标识,如元件位号、字符、商标等。

Top/Bottom Solder(顶层/底层阻焊绿油层),敷设阻焊绿油,以防止铜箔上锡,保持绝缘敷设阻焊绿油,以防止铜箔上锡,保持绝缘

 Top/Bottom Paste(顶层/底层锡膏层),提供给制版厂,用于制作钢网,用做SMT用的

网友:
不一定是AD19 才有这些层,各个软件基本是一致, 比如,Layer就是走线层,Top Layer顶层布线层

网友A:
刚才回帖审核中

Top Paste---顶层贴片层
Bottom Paste---底层贴片层  用做SMT用的

Top Solder、顶层阻焊层   用来在生产PCB时的做阻焊用的
Bottom Solder底层阻焊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回帖审核中 Top Paste---顶层贴片层 Bottom Paste---底层贴片层  用做SMT用的 Top Solder ...

不是的是 方框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是 方框里的

是粉丝方框里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粉丝方框里面的

这个是机械层的类型选择

机械层就是无电气类型的层,是制板尺寸和装配方法的信息,

还有就是方便贴片生产的拼板设计的隔离槽形状类型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机械层的类型选择 机械层就是无电气类型的层,是制板尺寸和装配方法的信息, 还有就是方便贴 ...

机械层的类型包括:

Board  板边界

Dimension(尺寸)

Fab Notes(生产注意事项)

V Cut(V割槽)

Route Tool Path 路径线

Sheet 片状
等等

网友:
比如说某个Mechanical机械层定义为V Cut, 明确告诉制板的PCB厂家是V型割槽的位置,是哪个机械层描述的,画图的给板厂家传递的明确信息。

一般不是很理解板厂工艺的人对此项EDIT Mechanical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层的类型包括: Board  板边界 Dimension(尺寸) Fab Notes(生产注意事项) V Cu ...

Assembly note 是干什么的?

sheet 片状 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ssembly note 是干什么的? sheet 片状 是干什么的?

N/A 不使用

Assembly note 装配说明

sheet  片状,薄

这是AD19的新增机械层说明

网友:
生产和装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 不使用 Assembly note 装配说明 sheet  片状,薄 这是AD19的新增机械层说明 ...

画pcb 元件库的图, 画元器件自身尺寸 物理边界  和 画 元器件的3d 图  用 assembly 还是 fab note

网友:
画pcb 元件库的图, 画元器件自身物理边界线  和 画元器件的3d 图  用 assembly 还是 fab note 还是  dimension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画pcb 元件库的图, 画元器件自身物理边界线  和 画元器件的3d 图  用 ...

元件库的图不存在尺寸

物理边界线需要精确尺寸,会涉及到PCB装配

画元器件的3d 封装也是需要精确尺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元件库的图不存在尺寸 物理边界线需要精确尺寸,会涉及到PCB装配 画元器件的3d 封装也是需要 ...

元件的3d 形状 的机械层  设置成  FAB  还是Assembly 还是 dimens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的3d 形状 的机械层  设置成  FAB  还是Assembly 还 ...

Dimension(尺寸)

3D涉及到安装装配